X220 时触发时不触发 似乎时序和讲的不同

楼主(2016-01-10):
正常是待机有3M 5M吧。
可这个机能触发时,待机没有3M 5M,M1_ON也没有。

请看这个图。

文字说的是:D53正极为0V,负极为2.95V时短接2.95V可以触发,且正常。进系统时WIN7 LOGO那要卡很久,进系统要1分半到2分钟,系统中操作也慢。
D53两端都是3.4V时不能触发。
正常时,触发之前,VCC3M VCC5M没有。不正常时倒有3M 5M.
是裸板用电流表模式,没上电池。
另外正常触发后,VCCGFXCORE电压只有0.46V,正常吗?

以前在别处修过的,联想芯片
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6-1-11 10:37):
前面时序都正常下,能触发时没有M1_ON,也没有3 5V;是联想芯片问题。不能触发时,有M1_ON,有3 5V,就是28V升压不成功,又是TB芯片问题。 不会二个芯片都有问题吧。怎么排除啊。

补充内容 (2016-1-11 17:42):
现在又有新发现,插适配器,装上电池,D53两端都有3.4V,又可以正常触发开机。只装电池,D53只有负极有2.95V,也可以触发。电池模式应该就是没有3 5V,D53负极有2.95V的现象。但只用适配器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模式。

补充内容 (2016-1-11 17:45):
就是有时D53只有负极有2.95V时,可以触发;两端都有3.4V时却不能触发。只插适配器也会出电池模式?正常的适配器模式却不能触发。

网友A:
在电池模式下不会出3M,5M,在电源模式下会出这两个电压的,判断机器是否处于电池模式

网友B:
图中文字是你加上去的吧?正常适配器模式下VCC3M、VCC5M都有出。电池模式待机只出3SW,联想芯片收到-PWRSW_ASIC才发出M1_ON。查-EXTPWR这信号是否正常,BD芯片升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模式下不会出3M,5M,在电源模式下会出这两个电压的,判断机器是否处于电池模式

没上电池,只上的电流表。

网友A:
可能是ACIN没有到EC,误认为是电池模式呢,查下ACIN这条线看看

网友:
联想ibm最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文字是你加上去的吧?正常适配器模式下VCC3M、VCC5M都有出。电池模式待机只出3SW,联想芯片收到-PWRSW_ ...

图片上的字是用看图王加的,这个软件看图可以,处理图片就呵呵了。这台机没装PS,所以将就一下。

D53正极0V,负极2.95V,看图可知电是-PWRSW_ASIC得到上拉后经过D54过来的。所以-PWRSW_ASIC是正常的3.4V,实际也是。

VL5有正常的5.2V,Q41 G极有5.2V ,D  S极都是0V。这里正常。

如果适配器模式一定出3 5V,为什么没装电池,直接用的电流表转接头,也就是适配器。它却用的电池模式?难道没检测到适配器?
但是
-EXTPWR已经被拉低为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ACIN没有到EC,误认为是电池模式呢,查下ACIN这条线看看

-EXTPWR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测量已经被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XTPWR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测量已经被拉低了。

-EXTPWR为低送到BD、H8、联想芯片,而联想芯片不出M1_ON吗?

网友D:
联想芯片是什么型号,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XTPWR为低送到BD、H8、联想芯片,而联想芯片不出M1_ON吗?

有意思的是
能触发时(也就是D53负极有2.95,正极没电时),触发前没3 5V。M1_ON也没。
不能触发时(也就是D53两端有电压3.4V时),却有待机的3 5V。M1_ON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芯片是什么型号,第一次听说。

bu77700kv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的是
能触发时(也就是D53负极有2.95,正极没电时),触发前没3 5V。M1_ON也没。
不能触发时(也 ...

不能触发时查联想芯片的条件3SW、-EXTPWR以及SWPWRG,上家换过你就再换一下试试。

网友C:
现在不能触发时,有3M 5M待机。但导通公共点G极电压只有10V多点,还是升压不成功。

网友:
修好啦吗 我这也有个时开始不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能触发时,有3M 5M待机。但导通公共点G极电压只有10V多点,还是升压不成功。

这不就找到问题的关键了吗?在不能触发时查条件,升压不成功常见故障,BD芯片也是常常要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找到问题的关键了吗?在不能触发时查条件,升压不成功常见故障,BD芯片也是常常要换的。

为什么能触发时-PWRSW为低。而为高时却不能触发。这个信号应该直接受控于H8
真正的问题指向性不是太明确。
先换个联想芯片看看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找到问题的关键了吗?在不能触发时查条件,升压不成功常见故障,BD芯片也是常常要换的。

前面时序都正常下,能触发时没有M1_ON,也没有3 5V;是联想芯片问题。不能触发时,有M1_ON,有3 5V,就是28V升压不成功,又是TB芯片问题。 不会二个芯片都有问题吧。怎么排除啊。

网友:
我正在秀这个机器

网友:
我的是要掉电

网友E:
这个是促发后产生3.5V

网友E:
你的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F:
我也觉得  不会默认成电池模式开机了吧? 电池模式开机 是没有三五v的

网友G:
这个以前修过  上家写没写过BIOS啊?

网友:
朋友,你这个待机有3 5V吗,我的这个是有3 5V时不触发,没3 5V时却能开机,开机后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促发后产生3.5V

但有时待机时3 5V却出来了,但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不是BIOS的问题

有时开机又正常,不会是BIOS问题吧。
再说这种BIOS有ME,不敢乱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  不会默认成电池模式开机了吧? 电池模式开机 是没有三五v的

有检测到适配器,而且电池BAT_DRV为低。不可能是电池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以前修过  上家写没写过BIOS啊?

没有写过,这个能随便写吗

网友:
我的是才修好的机器的BIOS

网友:
要不要

才修好的

网友:
如果要我就传

网友:
联想ibm最难搞 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C:
要啊,试试看,我的是QM67的桥,板号是 H0225-3
要是一样的话,麻烦传下,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啊,试试看,我的是QM67的桥,板号是 H0225-3
要是一样的话,麻烦传下,我试试。

我没改名称 确定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没修好等待楼主解答

网友H:
我前几天遇到是TB芯片升压电路二极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改名称 确定好的

OH ON!
刷上故障一样,而且提示ME有问题。
又刷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前几天遇到是TB芯片升压电路二极管坏

量了两个二极管,没问题。
我这个大概就是升压问题,升不上去,时序到这一步了。

网友:
啊  我的没报错呢 那估计其他有问题

网友:
你看联想芯片没?

网友:
是不是那里有腐蚀哦

网友E:
你把贴纸全撕了仔细看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把贴纸全撕了仔细看一下呢

上了电池可以触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上了电池可以触发了。

朋友你的机装起来了吗,没装的话帮我测下 L29 这个显卡正常供电 和阻值是多少。我的开机有1.06又掉回0.46

网友:
键盘开关  东芝芯片二极管 贴纸那电阻跟电容 腐蚀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的机装起来了吗,没装的话帮我测下 L29 这个显卡正常供电 和阻值是多少。我的开机有1.06又掉回0.46

拿走了   昨天你没说

网友H:
还有那个什么R415 是个10欧的电阻也爱坏

网友H:
重点是TB芯片,测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那个什么R415 是个10欧的电阻也爱坏

R415是5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点是TB芯片,测它的工作条件

TB时序走到28V升压不正常。之前条件都正常。
能触 发时又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