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50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6-01-10):
本人新手。今天同行发来一台联想g450笔记本,拿到手上电测试,发现有背光无图像,感觉像是显卡问题,拆机后发现是gm45的集显,无独显。根据个人经验,像这种故障,要么显卡或显卡工作条件不满足,要么就是显卡正常工作后,发出的I2C总线没有正确读取到屏,屏、屏线、接口、以及相连电路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故障。先快速的把主板、屏两端的屏线清洗拔插,并换了个屏试了一下,故障依旧。应该与这块无关,随把维修目标转向显卡和显卡工作条件,因为是gm45的北桥,一般不太容易虚焊,那就先查工作条件吧。仔细的看了下主板,发现有个元器件被人下了,正好有片料版,拿来一看,发现被下的是个电感,同时发现边上有两个小电阻有烧焦的痕迹,一并换了,然后上电测试,正常亮机。

网友:
看来细心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上家做的手脚吧

网友A:
有个元器件被人下了,肯定是上家做了手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元器件被人下了,肯定是上家做了手脚了

应该是的,估计上家报价高了客户不修

网友:
我现在有个Y480  显卡不能装驱动  一装驱动就黑屏
显卡芯片换了 供电好像也没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仔细要是我肯定直接做桥了

网友:
心细往往收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被人做了手脚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讚……

网友:
楼主细心得到了回报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多看下板子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细心决定成败啊

网友:
楼主发贴不容易,加分点赞,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真细心 啊

网友:
真细心啊。。

网友:
是不是同行做手脚的

网友:
我这也一块这样的,内接灰屏。外接正常, 显卡换了 。屏线跟屏也代换测试过了, 信号也查了。 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元器件被人下了,肯定是上家做了手脚了

肯定是价钱的问题,要不故障不会那么简单

网友:
这是让人做手脚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