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坑爹富士康主板 A88GMX

楼主(2016-01-10):
以前主板全板没电压  基本都是秒杀   可这块主板真心秒不了啊   主板是富士康的 型号是 A88GMX  一听名字就知道是AMD的啦  好吧 这个主板故障是 内存 CPU 桥 总线都没有供电 不过呢 再开机的一瞬间 主板诊断卡的 FRAME 灯会轻微的闪一下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闪一下  这个主板有个专用芯片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上面写着 TIGERONE 上论坛搜了下  帖子不多     其中一帖子讲解道如果其它电压不正常的话这个芯片会关闭所有电压 好像是这么说的 (一瞬间就关闭)  既然如此 在开机的一瞬间 测到 内存电压 的确是有的 不过 0.1秒这样就关闭了  在开机在测CPU电压 没有 测条件 en vcc 之类都正常 换芯片上去 还是不行? 在换一个 再开机还是全板没电压 不过CPU供电在开机的一瞬间测到有电压了 在测桥也有了  在测总线供电 为0  测控制脚 为12v  更换场馆 在开机  尼玛坑爹啊  主板还是全板没电压   总线开机一瞬间s 级 出一点几伏的电压了  好吧 在测时钟 pci-e零点几伏 正常   pci没电压  开机一瞬间有三伏 测时钟芯片的开启 供电都正常  好吧 换个芯片吧  芯片是 9LPRS477CKL  在论坛上看到一帖子说 RTM880N-790可以代换  找了个换上去还是不行哎    现在主板时钟无电压 其余的在开机一瞬间都会出电压     已经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助各位看下会是哪里问题  会不会是那个专用芯片的问题?有没有人修过这种故障?  请帮忙指教下啊

网友:
个人觉得  你全部电压测一遍   确定电压没问题  才能考虑别的可能性

网友A:
其它的供电一瞬间都出来了   不能完全代表就正常了  万用表的速度跟不上   假如有某个供电 出现过压   过流之类的   一瞬间就保护了  其它供电也跟着关闭   这样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只有用示波器   有没  如果没有  就挨个断开供电的PG信号再试

网友B:
关于时钟代换的资料我已发在主板区置顶了,有需要你可以下载来看看,瞬间出你这个没示波器是不好修的,这种现象应该是某个电路找反馈出问题了,没时钟不会引起电路保护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映泰一款780的主板  全板没有供电  刷BIOS好过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时钟代换的资料我已发在主板区置顶了,有需要你可以下载来看看,瞬间出你这个没示波器是不好修的,这种 ...

我怀疑可能是专用芯片的 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供电一瞬间都出来了   不能完全代表就正常了  万用表的速度跟不上   假如有某个供电 出现过压   过流 ...

怀疑是专用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从电压时序上反推一下,逐一断开开启信号看是否供电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专用芯片的问题

怀疑它就干它 不要犹豫干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