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无CPU电压

楼主(2016-01-10):
向各位大师求救!
映泰A880G+无CPU电压,但上假负载有CPU电压测上管G极波型如图,请问各位大师这样的波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会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你测试电源管理的PG有没有

网友:
你这波形多少V一格 最高多少V我们都看不见 单说你这波形绝对不正常如果说驱动波形一会高出 一会低不是在 最高和最低的范围你要知道驱动波形最高应该多少最低应该多少 再不明白你只能找月饼老师学了

网友:
电感前端波形,每格10V吗?

网友:
你敢把图截大一点吗  一格几V也不给看   天知道正不正常你要是调的一格100V   肯定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一下主控芯片在说

网友:
你发个这样的图神仙才能帮到你,要发图也拍个完整图上来,你电压调的每格几V都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波形是正常的,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每格10V,谢谢大家的帮助。本人也是初学示波器。昨天定了个主控芯片换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