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c屏蔽板载内存(论坛已有人发图,不过太模糊,俺这个清晰)

楼主(2016-01-10):
本人新手。今天同行送来一台华硕笔记本,加电无显。拆机后,仔细看了下主板,外观无任何问题,顺手刷了个bios试了一下,故障依旧。以前看论坛中,有很多维修同行说是板载内存有问题,要把板载内存屏蔽,再外加内存就可以。随找来点位图,屏蔽后发现果然可以亮机。此机本不想发帖,但看论坛里的维修同行,发的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的图片太过模糊。所以拍了两张清晰的图片,供大家参考,也为赚点小分。(图中电阻移动)

补充内容 (2016-1-11 12:37):
将图中电阻移至旁边空位即可

网友A:
楼主应该仔细描述一下,是去掉电阻,还是移动电阻

网友B:
是把这三个电阻去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把这三个电阻去掉吗

移动哦 不是去掉 少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仔细描述一下,是去掉电阻,还是移动电阻

论坛里有人发过类似的 所以没多说 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放的图片应该是原始位置,X55C板号X55VD,原始pcb_id0=1  pcb_id1=0 pcb_id2=0改为pcb_id0=0  pcb_id1=0 pcb_id2=1 。

网友:
是楼主圈出来的那个地方的左右移动吗

网友:
说得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我碰到这机器 一般加焊正面最左边的那一个颗粒就好了

网友:
把这几个小电阻拆掉?

网友:
楼主说的也好模糊- -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有一个内存颗粒明显发烫,换掉好了,下次碰到也屏蔽下试试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说的是 把电阻移到旁边的 空位上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这三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这屏蔽的是什么地方的电阻,原来的作用是什么,移动后的作用是什么,既然分享,就得让大伙明白

网友:
修改的平台ID?如果有图纸就可以很明了的说明情况了

网友:
我就看看 嘿嘿修好一台机器

网友:
这机器也可以屏蔽?   发觉是不是带板载内存的都可以屏蔽内存

网友:
改之前也要和客户沟通一下吧,我们一般都不屏蔽板载内存的,除非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X50CC这样可以吗。好像试过不行呀、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呢,我记得我师父是用点位图来修的,

网友C:
电阻取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取什么作用?

请仔细看二楼的回复,改主板id号来确认是板载内存还是外置

网友:
没遇到过,先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改的   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能发个改后的图片吗?

网友:
楼主应该表达完整一些哦

网友:
就是哦,板号也没有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说得很清楚,明白了

网友:
很好,应该加分。

网友:
无私的奉献啊

网友:
  可以讲下原理吗?  要不然换机器就不会改了。

网友:
好帖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的的确是清楚了不少,上次修过

网友:
我刚移动了,,还是不行,板子上有2颗内存还是发烫,之前是能亮机,亮几次后亮不了了,内存颗粒2颗发烫,我这运气啊

网友:
移动后不插内存条,一样点的亮怎么回事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先不管了,先收着

网友:
收藏了先。。以后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