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通电无显

楼主(2016-01-10):
清华同方显示器通电无显,电源指示灯闪烁不停不受控,拆开检测发现电源板输出5V正常,12V不停跳变,断开驱动板后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修法呢?

网友:
确定高压和灯管没问题吗?要不先测测灯管,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断开驱动板12V正常的话,我建议先把驱动板上能换的电容先都换了

网友:
或者把驱动板上的3.3V稳压控制器拆了,接上驱动板看看12V是否正常

网友A:
你所说的3.3V稳压控制器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B:
换5v,12v供电电容有惊喜

网友C:
首先目测有没有电容发鼓包,然后检查12v后续有没有短路,跳变的话说明短路的可能性较大,重点检查高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5v,12v供电电容有惊喜

别卖关子,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兄弟,不是卖关子,你这显示器是供电不足,带不起来负载,首先考虑更换所有供电滤波电容,不行的话更换光耦和431,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你一样一样测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目测有没有电容发鼓包,然后检查12v后续有没有短路,跳变的话说明短路的可能性较大,重点检查高压模块 ...

没有电容鼓包,也没有短路的呢

网友:
电源板输出5V正常,12V不停跳变,肯定是带负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D:
电容没有鼓包的话,就应该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没有鼓包的话,就应该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不行了。

恩,我几乎把上面部件换完了,故障一样

网友:
不行就订板子吧,有些原装电源板才十几元比通用电源板还便宜。

网友:
换反馈小电容

网友:
有条件就换板啊,便宜

网友:
驱动板上有没有转换电路  如果有的话  把芯片  电容换了  如果没有   优先考滤驱动板的滤波电容

网友:
可能在高压部分哦

网友:
用通用高压试一试

网友E:
断开高压部分供电,找一个12V 汽车灯泡之类的,接到12V上,看看带负载情况。  先确定是否高压部分问题。 你这是LCD,还是LED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断开高压部分供电,找一个12V 汽车灯泡之类的,接到12V上,看看带负载情况。  先确定是否高压部分问题。 你 ...

LCD的,换了块新电源板故障一样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CD的,换了块新电源板故障一样呢

电源高压一体板?   换板了还一样? 那只能查驱动板12V 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高压一体板?   换板了还一样? 那只能查驱动板12V 电路了

恩只能如此了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有很多不接屏线就可以开机的,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断开高压部分供电,找一个12V 汽车灯泡之类的,接到12V上,看看带负载情况。  先确定是否高压部分问题。 你 ...

那就是驱动板问题,按键都不受控,怀疑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3.3V稳压控制器是什么元器件?

LM1117是这个原件

网友G:
12v主供电换一下,把12v电路电容全部更换,把50v22uf的电容也更换一下,就有可能会好,我亲自修好过

网友H:
那就检查下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检查下驱动板

它是电视板形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v主供电换一下,把12v电路电容全部更换,把50v22uf的电容也更换一下,就有可能会好,我亲自修好过

你是指电源板还是驱动板上面的呢?电源板上全部换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驱动板问题,按键都不受控,怀疑芯片坏了

哪个芯片坏了呢

网友:
断开高压条试试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你是指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呢

网友I:
修不好就换?自己研究 多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不好就换?自己研究 多问问

这不是自己修不好才出此下策找大家帮忙吗?关键是没有原装板卖啊

网友:
直接先把电容换了再试

网友:
你确定点灯管正常了?

网友:
断掉负载看看

网友:
驱动板应该电容不对,5V带不起负载

网友:
是不是高压那边 有短路!

网友J:
把高压板断开 试了嘛
DN维修
我还换块新板试过一样的结果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高压板断开 试了嘛
我还换块新板试过一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