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G 开机0.23 不亮 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10):
接到手发现电流0.23 第一反应就是CPU那块缺电,拆机,测量CPU供电 果然无电压,这款板子是两组供电 两个CPU脉宽 一个62882C 另一个51221吧 记不清了  两组电压都没有电,测量内存 也无电压,算了,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吧,CPU应该是后出的电,主板上是代码内存供电芯片,对照图纸看了下是8029E 网上查了一下 可以用51117代换,找块料板换件。 电流表接起来,触发 电流一路飙升  到此维修结束  新手发帖 勿喷!

网友A:
楼主以后发帖最好是把照片和电路分析一起发上,也避免灌水嫌疑

网友B:
你连条件都不测一下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51117 坏的本来就是很多     有料当然可以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发帖最好是把照片和电路分析一起发上,也避免灌水嫌疑

哈哈  忘记上传了   下次记得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连条件都不测一下就直接换芯片。!!!!

我修这个基本大多数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N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这个基本大多数都是经验之谈

这个不太赞同。就算是月饼,黄老师来修。连基本的条件都还是要测一下吧。如果连主供电都没有呢。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