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10报警加掉电

楼主(2016-01-10):
今天接到一个DELLn4010的本本,去掉电池看看电流吧 一路跑 什么情况亮机了 !不到2秒就掉电 还伴着滴滴2声的报警。  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从哪下手了,问我们这干了10年的老师傅也说没见过这问题让我自己先弄。去论坛问啊问,有说换内存换cpu,刷bios,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瞎测量啊一路测试啊电容啊没事啊电感啊都有电压都对啊,各位同仁你们会想到是哪里的问题呢 ?????

知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我偷偷用风枪吹了一下显卡试试,果不其然 通上点 坚持了好几秒不掉了。 问题解决、 特发此贴、 互相学习、 算是通病、帅哥加分、、、、、

网友A:
试稳定才好,这机子我修过是北桥的问题,有时吹热显卡那里, 可能桥也跟着受热了,所以你要试稳定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过两天就回来了、  比

网友:
n4030也有显卡引起掉电的问题有的加焊可以有的要换

网友:
嗯嗯  测试中。。。。。。。。。。。。。。。。

网友:
先放店里测试几天吧  不然返修也挺烦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稳定才好,这机子我修过是北桥的问题,有时吹热显卡那里, 可能桥也跟着受热了,所以你要试稳定才知道哪 ...

这机没北桥好吧 只有独显

网友:
显卡是这个机的通病

网友:
这要不了几天就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没北桥好吧 只有独显

我说的北桥就是单桥呀HM55

网友:
加分吧   加分不扣分   写贴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稳定才好,这机子我修过是北桥的问题,有时吹热显卡那里, 可能桥也跟着受热了,所以你要试稳定才知道哪 ...

N4010是INTEL芯片组。

网友:
北桥 显卡都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4010是INTEL芯片组。

我了解是英特尔的,所以后面回复就说了我嘴里的北桥也就是单桥MH55,我就曾修过就是这个桥的问题导致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是英特尔的,所以后面回复就说了我嘴里的北桥也就是单桥MH55,我就曾修过就是这个桥的问题导致的掉 ...

HM55芯片组北桥大部分功能集成在CPU内部了,这就是一代U为什么有两个晶片了,因此有好多人现在还把单桥PCH称之为南桥的原因。

网友:
显卡有坏的,楼主走运了

网友:
最好用bga加焊一下不然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因特尔的吹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惠普的有这个情况,显卡虚焊导致秒掉

网友:
DELL有好多机子 都这样

网友:
哇 楼主牛逼 通病都发现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温控芯片我好像修到过,blos电池上面一点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同样的问题,吹了一下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