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雷系列

楼主(2016-01-10):
TA78M开机跑码跑E9是什么现象

网友:
像是内存没过,BIOS损坏之类的

网友:
告诉你哦   看不懂代码的那就按时序去搞啊  不要死脑筋盯着代码不放

网友:
最简单的先做一下  放下电   换下内存   刷下BIOS

网友:
你直接说一个代码谁能知道哪里,要按时序来。

网友:
E9是不过内存,一般是BIOS有问题引起的不过内存就喜欢档E9

网友:
E9换内存条,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