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求助—— 6S刷不过系统 !!!不读条!!

楼主(2016-01-10):
                           一台IPhone6S
       我把问题(问题出现过程)逐条写出来,大家帮着看一下。
  1:手机在激活的时候,插了SIM没信号,然后就想重启下试试,所以在激活状态下关机了。
  2:然后开机定屏,定在LOGO处(如图),手机发烫。

  3:尝试刷机处理,用iTunes刷机,连接上自动弹出对话框如图:

然后开始刷机,手机上出现进度条,开始走进度条(第一遍进度条),等到第一遍走完后手机重启。
  4:手机没电了(手机是缺电状态)如图

  5:此时电脑上已经找不到手机了,然后就啥都没动等着充电开机。
  6:充了一会电就自动开机了,就到了第二个进度条界面(如图)

然后手机定在这个界面不动。
           已经刷了几次了还是不能解决,DFU模式也试过,因为是新的机器所以不敢拆开看,售后说没激活不能维修(哔了狗了)。

网友:
补充爱思助手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刷机不报错吗?

网友:
没有报错,第一遍进度条走过后直接关机了,显示电量不足,充电后自动开机当第二遍进度条

网友A:
插着数据线刷机也能没电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着数据线刷机也能没电关机?

恩,就是连着电脑也会没电

网友B:
把电话卡拔了刷一遍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话卡拔了刷一遍试试呢?

就是没插SIM卡

网友B:
是全新刚拆封的机器??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啊!最坏的情况是有个顾客用了一天然后红屏重启不开机的。没遇到刚开机就不行的。

网友:
未激活会没电?手机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全新刚拆封的机器??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啊!最坏的情况是有个顾客用了一天然后红屏重启不开机的。没遇到 ...

是的,从来没遇到过,机器去直营店检测了,他们说硬件故障

网友:
全新的机子?要是国行港行··········还是送售后吧··········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两个字:罕见

网友:
这种问题你都能遇到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