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1.7几的电流不亮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10):
y450 1.7几的电流不亮屏是什么问题1.78的样子求解
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除非哪个刚好有相同的通病,要不然还是只有慢慢查电路图

网友:
可能的因素太多了 因为提供的数据不多 测试不多 怀疑显卡吧

网友:
显卡,这个机器通病多 掉电是小板 不亮是显卡 而且显卡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显卡了,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Y450 显卡问题多多

网友:
显卡啊。显卡小板上的电压,都会 导致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