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31WA下次换你秒杀

楼主(2016-01-10):
型号:VA1931WA

故障现象:无反应.测量5V输出电压会飘.一下0.8V 一下1.8V上下飘.搜寻论坛貌似无类似维修分享.於是发文.希望下次遇到此故障的朋友直接秒杀

维修过程

外观

型号:VA1931WA

电源板 5V电压只剩2V

大电容电压 158.8V

R810电压158.7

R810另一端5V

R829电压104.8V

R829另一端12V

将R810 与 R829拆下测量.其一为5.1M欧姆

测量值过大

手边没零件.找两个3M来串.先测试

另一个 2.2M

测量值也是过大

暂时串两个1M

接近2M

将电阻装上

5V正常

测试

故障零件

補充:抱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住的地方.家庭用电压为110V.所以110V过桥式整流后到大电容的电压可能会有差异
假如朋友你无法看见图片.请告诉我.也许档案大.下次发帖可以改善.最近人民币贬值.希望大家爱心不贬值.今天你加我分.明天我加你分.大家互相鼓励.谢谢亲

网友A:
启动电阻坏啦?

网友B:
电阻坏,这款通病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坏,这款通病 吗

我认为此机型的故障问题.可能多数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坏啦?

158V降压后.进入振荡电路.请问你.能够顺利看见图片吗.谢谢

网友C:
能看到图片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D:
表示没有看懂你这电阻是整流前?

网友E:
这两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图片 加分鼓励一下

嗯.谢谢你的告知.与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吗?

这两个电阻是.158V降压后.进入振荡电路.但.我不确定.起动电阻的定义.如果可能.是否能请你简单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F:
色环电阻计算器 很好用  楼主好细心

网友G:
谢谢分享,怀疑你的判断,大电容电压应是300V左右,如果158伏估计是交流经一二极管再经电阻当启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没有看懂你这电阻是整流前?

真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图纸.所以无法清楚描述.这电阻是整流后直流电压经68U450V电容虑波后降压进入振荡电路.希望这样描述能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吗?

搜寻过文章.是起动电阻.谢谢

网友H:
楼主,你发的贴,没有看明白,大电容158伏? 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在电源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I:
大电容158??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怀疑你的判断,大电容电压应是300V左右,如果158伏估计是交流经一二极管再经电阻当启动电压。

实际测量.确实是158.8V.也许是因为只有一颗.若是串两颗电容.应该就会到300V.我并非从事电路设计.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进一步告知.如果可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发的贴,没有看明白,大电容158伏? 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在电源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补上一张图.如果可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这电阻应该就是论坛上大家说的起动电阻.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表示没有看懂你这电阻是整流前?

这么说吧,首先你说450v变为158v这不可能和后级电路有关系。如果后级电路短路拉低的话保险肯定要烧。所以不是后级拉低,158v只有是启动电路压降后的 ,有可能是你量错了。启动电阻阻值变大,电流变小。输出电压变低,这样我觉得就合理了,这只是我的理解,有错的地方多多讨论

网友:
整流后滤波大电容158伏头一次看到。。这个故障原因启动电阻出现问题,造成PWM启动电压不够,后极电压输出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首先你说450v变为158v这不可能和后级电路有关系。如果后级电路短路拉低的话保险肯定要烧。所以 ...

我说的振荡电路并非后极.而是前极.我补上图.希望与你再讨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怀疑你的判断,大电容电压应是300V左右,如果158伏估计是交流经一二极管再经电阻当启动电压。

抱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住的地方.家庭用电压为110V.这是否会造成此测量点的相异.难怪你会有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电容158??正常??

抱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住的地方.家庭用电压为110V.这是否会造成此测量点的相异.难怪你会有疑问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首先你说450v变为158v这不可能和后级电路有关系。如果后级电路短路拉低的话保险肯定要烧。所以 ...

抱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住的地方.家庭用电压为110V.这是否会造成此测量点的相异.难怪你会有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色环电阻计算器 很好用  楼主好细心

谢谢你告知我的讯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抱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住的地方.家庭用电压为110V.这是否会造成此测量点的相异.难怪你会有疑问

110v能够让电源板启动工作吗。应该是有欠压保护的吧,我记得好像最好的pwm芯片最低启动电压都是120v到240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抱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住的地方.家庭用电压为110V.这是否会造成此测量点的相异.难怪你会有疑问

还是你没有在大陆,么在大陆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110v能够让电源板启动工作吗。应该是有欠压保护的吧,我记得好像最好的pwm芯片最低启动电压都是120v到240 ...

我先补一张图 AC 110V经桥式整流到大电容变成DC 158V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先补一张图 AC 110V经桥式整流到大电容变成DC 158V

那就是对的了110v乘以1,414和你说的158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先补一张图 AC 110V经桥式整流到大电容变成DC 158V

我说么,大电容后面怎么会只有一百多伏。  原来是110V输入的。  看起来就是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对的了110v乘以1,414和你说的158差不多

谢谢回覆.请问1.414是因为桥式的关系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实际测量.确实是158.8V.也许是因为只有一颗.若是串两颗电容.应该就会到300V.我并非从事电路设计.希望有经 ...

R810是进到PWM的HV脚吗?

网友K:
看图象是用了一颗启动电阻。但电阻的一端电压绝对不是会是158V,这电压有错。
另外,如果是启动电阻的话,也经坏了,你没有量一下12V电压,12或14V主供电也不会有电。
HV脚电压应该是16V左右。仔细测量,说清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看图象是用了一颗启动电阻。但电阻的一端电压绝对不是会是158V,这电压有错。
另外,如果是启动电阻的话, ...

是起动电阻.至於158v.请先看29楼.欢迎继续讨论.谢谢

网友:
电源板,,,,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R810是进到PWM的HV脚吗?

是的.如你所说.R810是进到PWM的HV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起动电阻.至於158v.请先看29楼.欢迎继续讨论.谢谢

你家是啥地方的,全中国输入电压也没有110V吧?

网友:
你这故障,好多元器件坏都会导致,不见得就是你说的这两个,所以下次还是要查,不见得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抱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住的地方.家庭用电压为110V.这是否会造成此测量点的相异.难怪你会有疑问

大电容 都是300V的   所以158V  我才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