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24一体机开机屏幕无显示无声风扇转

楼主(2016-01-10):
300块收了个毛病机,在他家看还进过一次系统,重启后就进不了系统了,以为是内存的毛病,就花300拿下了,在淘宝买了条内存换上还是不行,然后各种插拔都不行,后来全拆了,觉得可能是时钟晶振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苹果的东西真不好弄

网友:
修不好!你可以卖给我!你赚点!

网友:
这个只有找电路图一点一点查了

网友A:
你要先确定是没跑马还是没过内存

网友:
板上的灯亮不····

网友:
板上四个灯开机亮三个,第四个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确定是没跑马还是没过内存

买了个笔记本检测卡,一直是0,不跑码!

网友:
普通笔记本mini-pci-e插口的检测卡对这主板有用吗?

网友:
楼主是内行人吗?如果不是。买给我吧。

网友:
机器07年的是有些老了,就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
我是买来死马当活马医的,自己贴别喜欢修东西只要有东西捣鼓我一天不吃不喝都可以。

网友:
不说了我去找个电路图

网友B:
建议你淘宝买块儿主板回来换上估计就OK了

网友:
换主板我还折腾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淘宝买块儿主板回来换上估计就OK了

呵呵这个主板卖1千多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不去抢

网友C:
A1224 修了非常多不知道你的是2代内存的还是3代内存的 3代内存的话没有独立显卡只是NV单桥就干他! 二代内存的你首先要看跑没跑码把内存拔掉有嘟嘟报警基本确定跑码了 用诊断卡那是扯蛋没用的  我感觉你去修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你可以卖给我淘宝可以交易 价格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224 修了非常多不知道你的是2代内存的还是3代内存的 3代内存的话没有独立显卡只是NV单桥就干他! 二代内 ...

二代内存没有报警,但是现在貌似觉得时钟晶振有问题,已经准备代换了。请问一下这块板子的时钟晶振是20MHZ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