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联冠-C61 图纸,急需

楼主(2016-01-10):
谁有 联冠-C61 图纸,急需要,触发掉电 无复位  有时又可以点亮。

网友:
除了CPU 供电芯片开启2V,示波器可测到CPU瞬间电压   其它电压正常,  测 rt8802a   PG  2脚为0.6V 左右  点亮是也是0.6V, 没图纸不好查呀

网友A:
就你自己在这自言自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你自己在这自言自语的

是啊  不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  查到问题了 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不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  查到问题了 已经解决

解决就好  恭喜  恭喜  给你加分去     多多发贴啊  求助贴  经验贴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就好  恭喜  恭喜  给你加分去     多多发贴啊  求助贴  经验贴都可以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