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新手。高手飘过

楼主(2016-01-10):
今天同行拿了个philips说是白屏,让刷个程序,我直接说着有点难,毕竟程序不好找吧,上电看了看。觉得也是那么回事,拆吧,点屏,刷了很多个程序都没有反应,心想看来是无救了,后面想到有论坛说逻辑问题也会这样,试试运气吧,拆逻辑板,量后发现供电保险坏了,用直接焊锡连一起。点屏,ok了问了大师,说这样不可以。找个零欧电阻代换。后面鄙人又看了看。还有一个保险,其实焊锡连一起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网友A:
运气很好 只是坏一个保险电阻

网友:
也可以拿到不要

网友B:
看来这个故障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故障是通病吧?

这就不知道了 。就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很好 只是坏一个保险电阻

还好。还好

网友:
最好换个保险

网友C:
0欧电阻和焊锡连上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0欧电阻和焊锡连上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 一样的,但是电压过高,保险会坏。 但是焊锡的话就不一定会保证烧断, 可能会烧坏后级电路,到那时候就有的笑了

网友:
一个修电脑的,贴片保险随便就找一个,换个还是靠谱,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D:
直接拿一根线  连过去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拿一根线  连过去也可以

是可以  ,可是如果后级电路出问题时会不会大面积烧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  ,可是如果后级电路出问题时会不会大面积烧坏

是会烧坏   其实0欧电阻也一样的  保险本身有耐电压峰值的标准   0欧电阻就不一样了  两个唯一相同的就是  都是直通的  不同的是 0欧电阻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会烧坏   其实0欧电阻也一样的  保险本身有耐电压峰值的标准   0欧电阻就不一样了  两个唯一相同的就是 ...

哥哥 ,零欧电阻有耐压和限流值得。只是不知道它和显示器的标准值是否一样,如果零欧电阻没有那作用,就可以直接用连一起了,何必还要蚀刻掉铜再加个零欧电阻是不是

网友:
捡钱啊,直接用锡连接也可以!

网友:
这个直连就行

网友:
效果是一样的!只是用线或锡没有保护的效果,如果那地方的电流出了问题,会吧它的后级给烧坏的。但如果用0欧的电阻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烧也只会烧0欧电阻,电阻一旦烧坏,电压就过不去了,后面的元器件就安全了。

网友:
都可以的 当然最好换个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哥 ,零欧电阻有耐压和限流值得。只是不知道它和显示器的标准值是否一样,如果零欧电阻没有那作用,就 ...

好吧  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不错
请不要灌水 谢谢

网友:
LG的屏一般直连路过 驱动板一般有供电保护

网友:
运气真好 实力捡钱

网友:
贴片保险随便就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