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 6 屏幕盖螺栓位置放错了没背灯

楼主(2016-01-10):
谁会修啊,基本道理跟5s,螺栓错位原理一样的,听说,6代很难,好多层下面短路。

网友:
只是没背光还是不开机

网友:
只能找图纸了

网友:
我已经修好一个了。你的是哪个螺丝孔?

我飞了一晚上全部飞好了。飞了8跟线。

网友:
像这种情况收费是多少

网友:
修好后也不稳定了,建议慎重考虑,免的返修

网友:
我用显微镜看,两个螺栓口都那样,我搞错了,一直以为是右边那个,螺栓孔,原来是左边的,过几天拆开看看,真的在很多层下面,要挖很深。
谢谢分享。

网友:
有得搞了 你,好麻烦哦

网友:
不知道呢 是不是不开机了啊!

网友:
要是能开机的话,你查下灯光的工作条件

网友:
要是能开机的话,你查下灯光的工作条件

月饼 -10 重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