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ATE2DMB8E0-REV-E显示一会就掉电,刷BIOSok

楼主(2016-01-10):
东芝L600-DATE2DMB8E0-REV-E,开机正常显示,几分钟就掉电,刷此BIOS完美解决

东芝L600-DATE2DMB8E0-REV-E显示掉电 BIOS.zip

网友:
此bios 不显示! 上电到0.9就掉!不要下载了!最

网友:
大哥亲测可用,只是你要对一下板号

网友:
论坛已有,MD5值一样

网友:
楼主发的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BIOS

网友:
我正有一个掉电下载下来用下

网友:
到底好用不?

网友:
独显,板号DATE2DMB8E0-REV-E显示一会就掉电,能正常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到待机,刷此BIOS完美解决,本人亲测可用,大家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二楼的看来是你的板子有问题吧,我试了刷上就好了,而且不掉电。。

网友:
有台使用半小时就掉电的,正好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2-16):
进系统掉电...版号一样

网友:
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  这个是南桥bios 还是ECbios

网友:
到底是不是 好的啊 我刚好需要

网友:
版号是 对的 是不是独立的啊 忘记问了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测试通过.很完美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掉电的   不过板号是DATE2DMB8F0     REV:F       现象是进系统过一会会掉,有时开机就掉    不知道跟BIOS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和楼主一样的版号。东芝L600的独显 216的开机1.3掉到1.1不动了。刷下BIOS试试。

网友(2016-03-26):
你这是EC BIOS吗  我刷的时候怎么提示“文件长度大于芯片储存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