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PLUS显示器时好时坏之维修过程

楼主(2016-01-10):
      前几天接到同行拿来台三星2243BWPLUS显示器,说是有时用一天、有时用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闪屏,闪屏后重新拔插电源线按电源按钮无反应,拔掉电源线等一两个小时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故障反复如此。
      我拿来用了一天故障和客户描述的一样;对于这种故障,大多人都会想到是电容滤波不良或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拆机观察了下,没有没修过、电容完好、测量二极管也正常;不多想先把次级电容换完,装机测试,故障依旧;接着把整流二极管、300V电容也换掉,测试故障依旧;于是在群里求助,有位大神说是整流桥问题,接着立马把桥堆换掉,测试故障依旧;想想该换的都换了,怎么还是不行呢?现在只剩下反馈电路了,接着开始查反馈各个电阻值都正常,光耦换了无果;没辙了最后换掉TL431精密稳压器,故障解决。小白走了很多弯路;大神们莫见笑。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不是TL431问题,反正能修好就是最好。这种故障最难判断。

网友A:
时好时坏是不好修的   能修好维修经验也增加了  慢慢的离老手不远了  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好时坏是不好修的   能修好维修经验也增加了  慢慢的离老手不远了  加油

谢谢大家的鼓励,一定会再接再厉!

网友:
我觉着应该先缩小故障排查范围,换通用电源板或者驱动板,再下手不迟。

网友:
能修好,就能从这个板子上学到一些经验!即使没修好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和你一样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鼓励,一定会再接再厉!

恩   加油吧

网友:
闪屏的时候次级电压有跳变吗

网友:
tl431一般都不坏啊,你这点子也够硬的啊

网友:
这故障放我手里绝对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