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你们说这液晶还有修的必要吗!

楼主(2016-01-10):
你们觉得还有修的必要吗,他灯管也坏了,比较老的显示器LG的!灯管接口处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这个怎么不修, 这个修一下很简单,客户出钱就修

网友A: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里面加个双灯管的通用高压条就解决了,不要去换灯管。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变成两条灯管的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里面加个双灯管的通用高压条就解决了,不要去换灯管。很快就搞定了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
客户肯出钱就有修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肯出钱就有修的必要。

哈哈哈,那我黑心点直接把他高压换了,灯管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修好了帮我投票哈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554-1-1.html

网友:
换个二手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帮我投票哈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554-1-1.html

好的,你是来拉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你是来拉票的吧!

难得拉一票,又帮你解决了问题,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拉一票,又帮你解决了问题,多好

好好好,已经帮你投了!

网友:
屏好都有修的必要

网友:
客户送修,只要能修,为何不修

网友:
没有说有没有必要修的说法, 只有客户给不给的起价, 客户愿意出钱, 难道你还跟钱过不去, 跟客户说 ,这个没有必要修???

网友:
这个明显是接触不良导致打火,只要将线接好,一切OK的

网友:
修是指定能修的,主要是能收多少钱,,。

网友:
客户给钱就修,没有什么必要不必要的,关键是出得起钱...

网友:
改个高压板。。烧掉的接口飞线上去。。

网友:
客户有要求可以修理的

网友:
换个二手的板子

网友:
接个双灯的高压条,上下四个灯管各插一个,就可以了,四灯的,我经常这样改,

网友:
修,把好的灯管全用上,事先跟他说好可能会比前暗点

网友:
这种都不修还修什么?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如果高压板没坏,灯管没板,坏板上直接拆个接口或者把线直接焊上去都行

网友:
价位只要合适,修不是问题,值不值得修,这问题是顾客考虑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的根源,还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客户愿意修,为何不修,又不是多头疼的难题

网友(2016-02-09):
工程量不大就修修可以       工程量大的话直接换了省事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啊!客户愿意出钱就给他修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