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笔记本 奇葩问题 只认929m内存

楼主(2016-01-10):
吃机器 原机2g内存  系统只显示929m可用    插4g内存也只认929m     系统做了    bios刷了   内存换了   都不行   开机电脑管家就显示用了百分之80 左右    这么小的内存运行win7  还不得卡死   本人修这么多年 机器 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望各位大神 指点一二 真不知道哪的问题了   cpu也换了  i32代的

补充内容 (2016-1-12 09:56):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A:
这样的故障我也是第一次见,进bios看看能识别多少?

网友B:
惠普的主板有多便宜要我告诉你吗

网友C:
装个64位的系统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个64位的系统笨!!!!!!

32位的起码可以人3.2g左右,人家只认929m,你感觉有关系?

网友:
我正在用台式机am3+平台的就是,4个内存插槽,超过2g后都是只认2g,感觉老郁闷。

网友E:
BIOS下能认到多少呢?是系统问题还是主板BIOS版本问题

网友F:
是BIOS问题吧 这主板也不贵呀

网友G:
大神们快点出来解答!我也很想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过的都是系统问题  不知道你这个是啥问题

网友H:
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等待大神的回答,或者以后碰到自己研究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我也是第一次见,进bios看看能识别多少?

bios下显示正常  bios刷了       系统也能显示2g但是可用内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的主板有多便宜要我告诉你吗

都换板子还搞什么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下能认到多少呢?是系统问题还是主板BIOS版本问题

coms下显示正常  bios刷了  系统也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BIOS问题吧 这主板也不贵呀

bios刷过了

网友:
有没有写个BIOS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下显示正常  bios刷了       系统也能显示2g但是可用内存少

那你安装一个内存补丁试过吗?

网友:
可试试这样。运行msconfig, 选择Boot项, 选Advanced Option项, 看看Maximum Memory是否选了, 如果是的话, 把它取消,然后重启。

网友:
还是 bios问题

网友J:
装64位系统就可以了~~显卡分配比例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内存不兼容也会,4GB内存可以用2GB笔记本经常有的

网友:
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K:
是集显吗,装64位系统看看,HP机器就这样恶心的,之前遇到过,换64位系统会好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D:
32位的起码可以人3.2g左右,人家只认929m,你感觉有关系?

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集显吗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集显吗

问题是楼主无论是放2GB还是4GB, 都只可用929m. 集显因该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装个XP 就没问题了  不会显示这个

网友L:
第一次碰见 希望有人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集显占用内存这么大?

网友M:
19楼仁兄的方法你可以试一下楼主。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我也是第一次见,进bios看看能识别多少?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们快点出来解答!我也很想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等待大神的回答,或者以后碰到自己研究下。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装64位系统就可以了~~显卡分配比例问题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集显吗,装64位系统看看,HP机器就这样恶心的,之前遇到过,换64位系统会好点

谢谢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碰见 希望有人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19楼仁兄的方法你可以试一下楼主。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后做了个64位的显示1.9g可用了   真奇葩    不知道为什么32位的就不行  况且 人家原机的 就是32位的

还是系统问题吗,这个真有点怪了,这机器我修过,人家用的就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