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主板烧了洞。成功修复 希望加分。(没有钱下载图纸)了

楼主(2016-01-10):
机器是商家拿来的。一看主板CPU供电上管烧了。主板板层都烧穿了  把主板板层划开。没有短路了把线飞好。装上上管。通电。电流为0.2   其供电都出来了。只有CPU的电没有出来。经检测 CPU开启信号发出来了。CPU没有供电。只好把上管和下管的控制EC 的每一个脚都检测一下。发现上管的G极断线。CPU的供电芯片的19V的供电不对。一共飞了三条线。机器修了。看图

网友:
不错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中奖了烧这么大个洞,还好补线成功。已加分。

网友:
这个太有难度了

网友:
你没有把其他线割断?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换班 一怕麻烦而怕不稳定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没图纸就惨了

网友:
笔记本的来这了怎么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LZ   请问有没有HP G4-1012TX主板电路图,有的话请分享上,我的主板有焊点腐蚀了,显卡用不了,想自己弄下!
跪求!!!!!!!!!!!!!!!
跪求!!!!!!!!!!!!!!!
跪求!!!!!!!!!!!!!!!
LZ好人!!!

网友(2016-02-16):
刮骨刀片加烧机,修复过很多烧出洞的主板!

网友:
烧成这样修好也不会很稳定吧

网友:
修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