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UD3H不触发到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10):
版号:技嘉 GA-H55-UD3H   REV:1.3
故障:不触发到不过内存
客户换下来的板。不说闲话!高手略过!~~~~~
先上个整图:

整个板灰尘比较多  我用洗板水 大洗了一次。
上测试台,不触发。
测,待机条件正常,PW+ 有电压
点触发 PSIN到IO 有高低高跳变,
PSOUT 也有高低高送出去,但是SLP_S3#就是不肯被置高电平。
拆掉 SLP_S3#连接的三个管子  也一样。只能倒回来查  发现测32.768晶振时  触发 闪了一下
换了晶振 不行 有一个脚电压偏低太多 0.0几  以为桥坏了 把桥也焊了,也一样

测 晶振两个脚对地阻值  正常  ,
坚信还是晶振坏 再换一个晶振  还是不行
你妹的 换到第三个  OK了~~~

坑爹的淘宝呀 早知道 在料板拆换好了!~~~~~
(因为晶振便宜 所有就备了些 懒得拆)
上U测试,卡在E8不过内存

换了几条内存 都一样,

内存        1.51V正常
DDRVTT 0.75V正常
SMBCLK  3.3V正常
SMBDATA  1.37V 不正常(正常3.3V)
SPD   3.3V正常

看来SMBDATA  数据线被拉低了
这次 记住了  先打对地阻值  SMBCLK和SMBDATA 明显有差值。
这两条线 连到的地方很多 有到桥 PCI PCIE 时钟 还有内存旁边那个IT8275E芯片还有到4个小8脚调节芯片
上拉3VDUAL_ICH 的电阻R272已经排查正常。剩下的只能先去排查时钟芯片了

刚好串联了两个电阻,借助上次凤城版主的那个贴排查时钟方法,拆掉两个电阻打阻值

时钟两端 阻值基本一样  看来时钟芯片是好的
再看

SMDATA还是偏低 是其他东西引起的 不是时钟问题

剩下排除这4个小8脚,这几个东西好像是显卡 CPU 内存等等 调节电压用的 拆掉也能亮机最好补上。
一个一个拆  拆到U7 的时候

阻值接近了 阻值明显 好了
拆掉后测 SMBDATA电压

SMBDATA有3.3V了
料板找个换上去

故障解决!
望加分!

补充内容 (2016-1-11 11:53):
总结:1,不能深信X宝买的新件是好的。
         2,本贴有借鉴 凤城版主 的G31维修,维修是灵活性的,要学以致用!

1156 H55 GA-H55-UD3H.pdf

网友A:
坑爹的淘宝呀 早知道 在料板拆换好了,楼主受骗了,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爹的淘宝呀 早知道 在料板拆换好了,楼主受骗了,已加分。

谢谢版主 淘宝的东西确实不能深信

网友:
SMBDATA这个信号是什么?

网友B:
SMBDATA是不是SMB总线的数据传输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BDATA是不是SMB总线的数据传输线?

是的  这个这几个线  很容易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这个这几个线  很容易导致不过内存

多谢指教!

网友D:
u7是甚么芯片能说下吗?

网友E:
晶振都备货,我真是自叹,基本上从来没背过料,难怪我修不好板。楼主手艺真好,这个案例值得收藏,

网友F:
U4578不装也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G:
是在没图纸的情况下修的吗亲? 好腻害,找SMBDATE 去的地方也要半天时间  刷子刷吗?

网友H:
呵呵 晶振还好楼主多啊  不然这板子是不是又要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能换到第三个晶振我也是服了.X宝再水也忽悠不了楼主的自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在没图纸的情况下修的吗亲? 好腻害,找SMBDATE 去的地方也要半天时间  刷子刷吗?

有图纸的   所以修的还是比较顺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呵呵 晶振还好楼主多啊  不然这板子是不是又要走弯路了

是呀  要不是坚持换到第三个   估计这个板也作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4578不装也能正常使用吗

能点亮  但是能不能正常使用 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u7是甚么芯片能说下吗?

应该是调节电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都备货,我真是自叹,基本上从来没背过料,难怪我修不好板。楼主手艺真好,这个案例值得收藏,

你谦虚了   那个晶振很便宜 好像是2毛钱一个   我就备点  是我比较懒  不想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  要不是坚持换到第三个   估计这个板也作废了

楼主技术好

网友I:
有示波器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示波器就没这么麻烦了

恩恩  人穷 没示波器

网友:
估计这板子还有坏的肯能,我修过类似的。返修率搞,板子不稳定居多

网友:
拆掉电阻打阻值这方法太好了,经验保贵多谢分享!

网友J:
那种U7的八脚芯片怎么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种U7的八脚芯片怎么测好坏?

不会测 或者不能测  用排除法  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K:
这是摄影大赛吗,最重要的是电路图。

网友L:
SMBDATA信号不正常可以在待机时就量到,不用上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晶振都备货,我真是自叹,基本上从来没背过料,难怪我修不好板。楼主手艺真好,这个案例值得收藏,

不过晶振坏的是很少的吧,没遇到过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SMBDATA信号不正常可以在待机时就量到,不用上电

这个知道  开机不开机  都能测

网友N:
淘宝上买的东西  我换的时候  都是照三个以上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淘宝上买的东西  我换的时候  都是照三个以上换

如果是桥呢  版主 也3个3个的换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桥呢  版主 也3个3个的换

   桥换两个就差不多了  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桥换两个就差不多了  留一个

版主英明

网友:
不英明  毛爷爷就要不乐意了

网友O:
好帖子已加精华,GA的板子很喜欢用这种8脚小IC,用作调整电压,过流保护及节能。很多板SMBDATA或SMBCLK不正常都是这个小东西引起的,直接X掉就行了

网友:
我们换晶振都是料板上面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好帖子已加精华,GA的板子很喜欢用这种8脚小IC,用作调整电压,过流保护及节能。很多板SMBDATA或SMBCLK不正 ...

哦  谢谢版主  在你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K:
一个主板一般一处故障,那个八脚芯片很可能是被你洗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个主板一般一处故障,那个八脚芯片很可能是被你洗坏的。

可能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摄影大赛吗,最重要的是电路图。

发主题的时候 每张图片可以+2分 既然拍  就多拍几张

网友:
淘宝假货又亮了,记得上次买的BD9528就是假的,后来拆一个料板上的问题解决!

网友:
技嘉H55的主板修的比较少,只修过几块不能软关机刷BIOS的。。

网友:
看来有必要搞个示波器

网友P:
楼主INTER主板的SM总线去的地方是不是 都是这几个地方,有普遍性!

网友:
楼主实力强大,晶振都备货,还好多换了几个测试,要不然就被X宝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不过晶振坏的是很少的吧,没遇到过都

有的,概率不太高,问题是像楼主这些,维修量很大的,那就经常遇到了,比如我,一年修不到一百片主板,遇到晶振坏的有时候两年都没一个

网友:
学习中不错哦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种U7的八脚芯片怎么测好坏?

这个测量好坏要下载本身PDF图纸测量各引脚工作电压来进行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SMBDATA信号不正常可以在待机时就量到,不用上电

是的,SMBDATA信号一般是通过上啦电阻一端连接3.3VSB测试点工作的。

网友:
某宝卖的东西跟狗一样,千万别在上面买,便宜无好货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不过技嘉的板子晶振容易坏,遇到比较多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INTER主板的SM总线去的地方是不是 都是这几个地方,有普遍性!

是的 基本上 都是去这几个地方   要看 实物 元件的位置分布  具体还是以图纸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概率不太高,问题是像楼主这些,维修量很大的,那就经常遇到了,比如我,一年修不到一百片主板,遇 ...

你继续低调  你的生意不知道多好

网友:
估计拿包新的晶振没几个好德

网友:
这种H55还好是有PCI  后面的 都是迷你PCI  PASS卡都插不了  以后维修有难度啊 楼主技术不错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帖子已加精华,GA的板子很喜欢用这种8脚小IC,用作调整电压,过流保护及节能。很多板SMBDATA或SMBCLK不正 ...

借助上次凤城版主的那个贴排查时钟方法     能给链接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哦  谢谢版主  在你学到很多东西

借助上次凤城版主的那个贴排查时钟方法    给个连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借助上次凤城版主的那个贴排查时钟方法    给个连接好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544-1-1.html

网友:
这个排除法用的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就算要灌水就不能灌得高明点吗

网友:
晶振神马的小东西。一般都是拆料板的。。看来TAOBAO小配件少买的好

网友:
32.768触发时闪了一下,万用表上看到的吧,两角压差好象不能大于0.25是吧,用示波器应该好看...

网友:
楼主,查时钟管理总线相连的芯片是跑电路的还是查图纸找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M:
要买还有别的地方吗,今天买点IC 和MOS 没有一家有我要的全部的,有这样就没那样

就是  妈的就是坑人,我上次在上面买的电容,上主板上一个爆一个,把我都炸怕了,上电都要跑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R:
就是  妈的就是坑人,我上次在上面买的电容,上主板上一个爆一个,把我都炸怕了,上电都要跑很远。。。

啊电容不上反也会爆??? 那你应该录下来,索赔。 那家伙叫一个响呀,谁遇到了都是菊花一紧。崩·····

网友:
映泰P43 上面也有,坏了的时候居然少内存,好在2G800已不值钱。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一般不触发的,晶振我最多换两个,没想到楼主,,,如果第三个还是没好,楼主会不会接着换下去啊!哈哈!

网友:
/又是系统管理总线引起的经典故障,尤其是板上小八脚芯片坏是通疾病

网友:
真不错呀。这样都 能修好、

网友:
从来没有买过晶振,这个8个脚的IC是常坏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牛逼啊,换了三个“精振”

网友:
淘宝的水货好多,上次我也遇到一次

网友:
楼主晶振还真不少

网友:
还是原板的晶振质量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