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BV 请勿冒然拆显示芯片维修

楼主(2016-01-10):
型号:华硕 K53BV 板号:  PBL60 LA-7322P REV:1A  内文有 BIOS备份

故障现象:开启后亮电源灯.电流跑0.28A左右断电(这时候请勿冒然拆显示芯片.先量下电压)

维修过程:

电流跑0.28A之后1秒断电

主板外观

板号

直接测量VGA_CORE 无电压

依照时序测量电压后发现问题点为VGA_ON 无电压

测量108脚短路.於是将108脚勾出

垫一张纸看清楚些

放大些更清楚

确认EC 108脚短路

更换EC后108脚阻抗恢复.上方为故障EC

上电测试.电流直接上0.99A并且跳变

先外接萤幕.画面出现

简单装机测试.画面出现.到此维修结束

拆下BIOS备份.BIOS型号为 MX25L1606E

网友:
楼主遇到EC短路的机器真是好运气,恭喜楼主秒杀,已加分。

网友:
3位的可调电源,用起来感觉不习惯

网友:
最近人民币贬值得厉害  但是论坛分升值的快啊

网友A:
机器真是好运气,恭喜楼主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真是好运气,恭喜楼主秒杀

也不算是秒杀吧  楼主也查了不少时间

网友C:
你怎么就知道上来查VGA_ON呢?已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就知道上来查VGA_ON呢?已加分。

亲.谢谢你加分.请看图.我测第四次才抓到VGA_ON无电压.很高兴能与你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亲.谢谢你加分.请看图.我测第四次才抓到VGA_ON无电压.很高兴能与你讨论

是因为掉电太快?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掉电太快?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吗?

嗯.我使用发文贴图中的数字电表.每一次大约有3秒钟的时间测试

网友:
求翘脚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算是秒杀吧  楼主也查了不少时间

没错.这还不算秒杀.我大约花了3分钟找到故障点.但发帖却花了我大约30分钟.因为要编辑图片.我另一帖稍为快一些..毕竟萤幕好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470-1-1.html

网友:
没问题.另外请问.愿意帮我加分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416-1-1.html

网友E:
求 翘脚的技巧。。。真心翘不起来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这些小细节都是能迅速解决问题的关键呀!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  下来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的EC坏的几率很小,不过为了排除心中疑虑都也经常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 翘脚的技巧。。。真心翘不起来

没问题.另外请问.愿意帮我加分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416-1-1.html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 机器的 。就是大面积进水不好 修啊 哭逼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上面的白纸有什么作用请指教

谢谢你加我分.纸的用途为形成反差.可以很清楚的拍摄翘起的脚.另外因为我要拍测量图片.这张纸可以防止不小心短路.希望这回答能让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