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 波波维修 联冠-C61 触发掉电一例

楼主(2016-01-10):
        先来一张写真  此板放了好久 没时间修,今天空了拿来研究下
  故障:触发触发瞬间掉电,有时触发多次又可以亮机。拔掉CPU供电线不掉电,万用表测没发现明显短路。
  此时拿出镇宅之宝 测量各个供电,发现CPU有瞬间电压正常, PLL 总线供电都有电压,
  开始波波伺候,黄笔接CPU供电,红笔当测到内存1.8V 供电时发现敌情,竟然比CPU供电先掉, 来张波波图 一看便知,

既然找到问题 就继续查内存供电电路了,怀疑供电不稳造成,供电芯片使用RT9214  查各脚条件发现正常,此时在想是不是滤波电容容量不够导致,直接换两个电容试试,然后结果你们懂的,触发不在掉电,不放心又多开机N次 未发现异常,机器修复。。
      高手莫拍砖,分少的可怜如有所帮助 希望同仁们 给点分噻,多谢。。。

网友A:
红 表示 内存供电,,黄 PCU供电,,沙发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 表示 内存供电,,黄 PCU供电,,沙发自己做

黄  CPU 供电

网友B:
有示波器修起板子来就是神速啊!!!就是不会用

网友C:
有波分析触发掉电十分方便吖

网友D:
看大师们修板就是好修,要是我跟本找不出来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大师们修板就是好修,要是我跟本找不出来这问题

过奖  只要有耐心相信你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分析触发掉电十分方便吖

是的,刚开始没用示波器  还走了弯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修起板子来就是神速啊!!!就是不会用

学噻  不难 还有自己得喜欢钻研

网友E:
这种故障用万用表推测不好判断,滤波电容不良的话,就会导致内存供电输出电压和时间值发生改变。

网友F:
嗯,这个真好,小小的差距都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用万用表推测不好判断,滤波电容不良的话,就会导致内存供电输出电压和时间值发生改变。

万用表施展不开了  这样的情况只能抓波波  刚开始还走了点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噻  不难 还有自己得喜欢钻研

你是自学的吗?我是学徒,店里有一台闲置的,整天放哪,没人用,会用的自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学的吗?我是学徒,店里有一台闲置的,整天放哪,没人用,会用的自己有

对呀 自学   要有耐心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这个真好,小小的差距都能发现

对的 直观  不然 用万用表不怎么好查

网友G:
有波波就是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波波就是方便快捷

是的, 刚开始没用波波时  还走了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