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DFU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10):
请问DFU模式是什么意思?
在DFU模式无法测到测试点电压是这样吗?
本人菜鸟,感谢大家回复,,感谢!
测试点

网友:
苹果手机,平板的dfu模式只是一个刷机模式而已

网友:
DFU时,只有CPU 和 电源工作,很多外围电路都不工作,所以一些测试点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
是苹果刷机模式,主要的电压基本都有的。基带那边一点都没有的。

网友:
虽然知道DUF 但是看完恢复才知道,基带是不工作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