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M-WL19BH多故障维修,附加完好程序

楼主(2016-01-10):
今天接到一联想LXM-WL19BH显示器,来的情况是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黑屏,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灯管容易出问题,二话不说,拆开来,电源板电容鼓包,换掉以后还是原故障,用一套好板子点灯管,发现灯管发红,然后几分钟黑屏,判断灯管损坏,又用他的板子点好屏,也是不亮,发现ON/OFF没电压,懒得查,直接飞线屏供电 ,再次测试,发现高压板也是坏的,改高压板,换灯管, 换完装起来发现屏幕颜色不对,缺一色 ,打三基色阻值,正常,恢复菜单出厂设置还是发红,这种情况要么芯片坏了,要么程序坏了,论坛找了一大圈子,好多都是坏的,要么不通电,要么分辨率不对,终于找到个好的,刷完一切OK,特此付上好的程序,不用再到处找了,朋友们加点分,下载程序都花了30多分. 19BH 方正FH980-WHK通用 16:10的宽屏200-100-D985G-AH REV S4H

网友:
这显示器这么多问题啊   高压板也坏了  灯管也坏了   估计是其中一个坏了  把另一个也带坏了  上次就碰过一个  灯管有问题  引起高压板也烧了  不过是一体机

网友:
标记下,说不定下次有用的上。

网友(2016-12-31):
我这个是原程序

LXM-WL19BH REV S4H.rar

网友:
最怕就是同时几个问题

网友:
厉害了大师,,除了屏,,都坏了

网友:
不会吧 会坏这么多

网友:
发红一般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