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37之含金量秒杀

楼主(2016-01-10):
   机型:索尼PCG-41217T  版号:MBX-237

症状:插电电流0.003  按开关电流无变化。

秒杀过程:  拆机,裸板, 首先量公共点对地阻值(要养成良好习惯,要先量主要供电对地有无短路,以便快速发现问题,特别                  是不通电的机子)。此板公共点对地短路,接下来都懂 ----烧鸡。

此电容发热,拆之,正常。(是不是可以买彩票了?正好在焊接点。)

加电,电流还是0.003,还是不过保隔。还有问题?不!这可是索尼的机子!还要做重要的一步:放电(CMOS电池)。

上电,电流0.005,过保隔,按开关触发亮机,秒杀完成。

普及技术:  是不是有些朋友(高手就飘过)有疑问为什么还要放电?详情如下。

这是因为索尼经典的保护电路设计。

看上图, 由于OVP(过压) , UVP(欠压) ,  OCP(过流)等电路产生信号1输入到pu1(施密特触发器).触发信号2----3-----4。4控制pq33产生AC_OFF_3#(低电平,到充电芯片拉低ACDET达到保护目的,看下图)。注意!还有一路3A返回到1,使施密特触发器形成死循环---锁存。所以要“解锁”必须要复位施密特触发器,然而施密特触发器的供电就是VCCRTC(CMOS电池)。放电就是复位施密特触发器

此帖之所以说含金量秒杀就是因为这点,如果不熟悉这个设计的人来修,我相信短路都能发现和解决,但是后面肯定会认为还有问题,走弯路去查其他电路。花更多时间,也就称不上秒杀了。

PS: 也正是这个设计,所以大家有时会遇到有的机子不通电,放电就好的原因。(由于浪涌或其他因素导致施密特触发器触发死循环

高手飘过,新手学习,支持的加个分,谢谢。
日后时间允许,必出精贴。

网友:
这破本子拆装起来真麻烦,排线容易插不好

网友A:
疑问1.公共点短路怎么不是大电流. 他也有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此板此处电容修到过,直接对地了没烧出来,论坛上查到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问1.公共点短路怎么不是大电流. 他也有仁宝的点火回路?

有看门电路,触发锁存,一直保护。不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问1.公共点短路怎么不是大电流. 他也有仁宝的点火回路?

学习了,记住这个额问题 免得以后走弯路

网友:
楼主此贴含金量真的很高,我更是学到了做重要的一步:放电(CMOS电池)。已加分

网友B:
之前修过,只想说好难拆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我一直没有搞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过,只想说好难拆

呵呵,索尼有些机子就是设计得邋遢,分很多不分,排线一堆 胶纸沾一堆。

网友:
真的很不错,SONY机器放电开机,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索尼有些机子就是设计得邋遢,分很多不分,排线一堆 胶纸沾一堆。

特别是转轴开关那里,简直反人类

网友:
短路是通病,SONY的放电更是通电,至于这个过压保护电路,反正我是从来没遇到过这电路出问题的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
索尼好像不做笔记本了,反正很少接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懂得了为什么放电就可以

网友:
和我那个机子一样   明天看看是不是也短路了

网友:
。。。。上次修一台,辛苦拆开,烧鸡没烧出来,客户又急要,最后没搞好,哎,早些看到这就好了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     是那个芯片   位置号多少?

网友:
索尼有的机子有的好几张主板组成,,好几次弄错,,板子也不好修,,楼主强

网友:
索尼这保护隔离做的好不会烧一大片

网友:
怪不得上次有一台索尼放电就好了,楼主真金.

网友:
新手只想问烧鸡的话会不会把上管或者下管击穿 ?!

网友:
嗯,有含金量,欢迎多出精品啊

网友:
楼主和我师傅一样有时看看就知道那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这机子好像不好拆,太麻烦,!

网友:
必须放电才行,SONY的笔记本使用的不多

网友:
大短 我会修 后面放电我也知道 但是原理我还正不知道 学习了 这个什么加密的

网友:
应该加分呀

网友:
虽说是秒杀 但是有非常详细的解答 赞

网友:
新手确实要学习,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器 公共点短路是通病

网友D:
系统只给加1分- -。。。有电流不是说明过保隔了吗?
qq648643048
3毫安,那是保割电路的自耗,很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只给加1分- -。。。有电流不是说明过保隔了吗?
3毫安,那是保割电路的自耗,很小。

网友:
索尼也有修到,不过很少。

网友:
路过 真心的学习了

网友:
索尼太复杂的设计了!现在都芯片化设计应该会集成到芯片里面就省事了。

网友(2017-07-20):
案例是很老很老的通病了。。但是讲解的却很少。。

网友:
此板此处电容修到过,直接对地了没烧出来,

网友:
很详细,思路也很好,不错,很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烧鸡大法一下就找出短路的电容了!

网友:
我试过放电OK 的 半年又回来再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