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16V电容充放电,居然测得是16数值

楼主(2016-01-10):
给一个16V电容充放电,居然测得是16数值,
欧姆档200,没接电源和其他,表笔对调都一样,有时候测是无穷大1,有时候是16奇怪。。

网友A:
有电的情况下阻值就很低

网友B:
这样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的情况下阻值就很低

已经放电了。正常充放电 不是应嘎最终显示1无穷大吗。怎么就是16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我也在想,有这个功夫都代换一个上去了,

网友:
买电容表测 才准确

网友:
电容测要用专用的电容表来测才准确

网友:
不是测电压测量要先把电容里面的电放光

网友:
这个电容失容了。。。

网友:
正常是O到1才对

网友:
这个跟电容值有关系的吧

网友:
电容有跳变的过程吗?

网友:
没这么纠结过,一般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