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G41M

楼主(2016-01-10):
客户拿过来一个主板说是不亮   打发客户走后     我量了吓电池   有电呢    还可以跑马    想着先量下电压    量到跳线帽时  发现没有3.3V果断就把跳线帽到了下   有了   原来是客户自己弄的   结局就是这     附上BIOS

网友:
补上这是上面贴着的

L-IG41M REV1.0.rar

网友A:
联想的这个板子待机跳线针是没有3.3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这个板子待机跳线针是没有3.3v的。

哪他这个板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他这个板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存在灌水嫌疑,照片啥的都没上传。

网友:
要不就是客户拔掉了,然后不知道怎样装 ,随便一插结果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这钱挣得轻松  可是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存在灌水嫌疑,照片啥的都没上传。

不用想了  肯定是刷分 的   你看楼主的下载分就知道了  10几分     也就是说没发贴前  不够下载东西的了

网友:
帖子都没写清楚, 量到跳线帽时  发现没有3.3V果断就把跳线帽到了下  。这是什么意思?是跳帽跳错了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