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首发蓝天6-71-W65J0-D02 希望加分

楼主(2016-01-10):
迅维首发蓝天6-71-W65J0-D02 希望加分 这是真正 蓝 天6-71-W65J0-D02

网友:
请问各位大哥这是什么理由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2016-04-23):
我的机器是进不进系统都会3个灯一起闪烁,然后2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来找图纸了

网友:
收藏了,修这种板子的都是有钱的主,能稍微多报点价,生意不好做,希望这些游戏本多坏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是进不进系统都会3个灯一起闪烁,然后2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来找图纸了

楼主的修好了吗?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修好了吗?问题出在哪?

机器问题是找到了 但是没有修,主要问题是显卡的问题,是温控电路有条线路对地完全短路,原因是被上家维修压显卡压坏了,如果要修必须要换显卡,但是显卡要200多,同行维修才100的维修费,如果出了点问题,得不偿失,所以还是不修的好,但是问题肯定是这个问题,并且这机器不能改集成,改集成了机器上可以亮,但是会有我上面说的情况 闪灯 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问题是找到了 但是没有修,主要问题是显卡的问题,是温控电路有条线路对地完全短路,原因是被上家维 ...

信号名称是什么?

网友: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
注意检查RN11 RN12

网友:
谢谢哥们的解答

网友(2016-05-26):
我去,分太高了。。

网友:
海尔的机器是不是?

网友:
正修这个板子   谢谢了

网友(2017-08-02):
感谢楼主分享,今天正好修 到一台神舟战神,一样的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