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DELL品牌机主板小修一例

楼主(2016-01-10):
富士康代工DELL品牌机主板,板号DG33M04。不触发。开关针8脚应为接地,但待机时有3.3V电压,这就是问题所在。将8脚和开关针5脚(重启接地针)短接,触发正常显示,不知有没有其它隐患。

这主板集成显卡,做工好,4内存槽,6音频接口,接口丰富。主板没有图纸,上面电路图是借用其它主板图纸。
另:刚才装了一个系统,一切正常。
(附图)DELL品牌机主板的风范

另外一台方正品牌机,ghost完系统启动到滚动条时蓝屏,是内存槽旁边一个电容鼓了,换掉就OK。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测量第6脚的时候 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B:
没有隐患的因为这两个引脚本身就是共地的,断线位置推测在开机针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量第6脚的时候 有没有电压呢

6针是5V,正常。

网友C:
真搞不懂8脚为什么是3.3V呢?

网友:
这个主板比较强悍啊

网友D:
8脚直接地  你测到3.3V?神人

网友: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只在4年前修到一片,触发排针接地脚经过0欧姆接地,0欧姆电阻坏掉了,导致触发无法拉低

网友:
这啥情况,断线了也不可能有3.3V电压呀   神板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8脚断线了不拉地

网友:
可能针脚有腐蚀,根本就没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懂8脚为什么是3.3V呢?

有可能  和其它脚连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隐患的因为这两个引脚本身就是共地的,断线位置推测在开机针下方。

怎么推测断线?         应该是和其它脚连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怎么推测断线?         应该是和其它脚连线了!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8脚应该是通过电容和电阻接地的

网友:
接地的那来的电呢,接地了还不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8脚应该是通过电容和电阻接地的

图纸  8脚   直接  接地               当上绊住了   恭贺恭贺!

网友:
引用 网友D:
8脚直接地  你测到3.3V?神人

正常8脚工作电压处于低电平状态就是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8脚直接地  你测到3.3V?神人

8脚理论上应该接地,但因为出了故障,不接地了,所以才出现了3.3V的电压。3.3V是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把它和地短接后也没出现异常。

网友G:
接地的有3.3??上电不会保护吗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地的有3.3??上电不会保护吗    亲

看看楼上我的解释。

网友H:
你图纸上面的截图是这主板的吗?如果图纸对得上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图纸上面的截图是这主板的吗?如果图纸对得上就没问题

这主板没图纸,截图是为了便于说明从别的主板图纸上截的,仅作参照。以文字说明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8脚理论上应该接地,但因为出了故障,不接地了,所以才出现了3.3V的电压。3.3V是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 ...

这里3.3V最大可能是8脚与主板地线脱离了连接6脚工作串入的。

网友:
真是啥怪事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