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80 触发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1-10):
此机维修走了不少弯路,写出来分享一下受到的教训,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主板识别码:

按开关触发,习惯性的测量了一下各大供电,都正常。然后习惯性的上示波器抓了下BIOS 2脚的波形,有下拉动作。

就因为这个习惯开始折腾之路。
2脚有动作了认为CPU工作条件完成,已寻址到了BIOS且BIOS已经发送了数据但是因为有问题所以停止发送。
首先就选择了刷BIOS程序,我一般刷BIOS喜欢把原BIOS芯片拆下来后放一边,另外找个同样芯片刷上和程序焊上去。
弄好后焊上去故障依旧(程序论坛下载,因为不确定因素,刷了好几个故障一样)。
既然BIOS芯片换了程序也刷了,先排除BIOS芯片及程序这一块,如是测量了下PCI_FRAME#也有一下动作,

判定BIOS返回线路出问题,于是上灯座看CPU到北桥总线灯全亮。
打南北桥DMI总线值一样,打PCI总线,LPC总线值,SPI总线值都没有问题。
由于之前修到过几片板,拆掉BIOS后打BIOS芯片1、5、6脚有持续波形,装上后BIOS芯片2脚也有一下动作停了。
把时钟测量一遍之后没问题都是换南桥好的。

上BGA拆下南桥,由于没有植好珠的GB桥,直接找了个GBM的桥干上去,满怀期待的按下开关,还是一个鸟样。
于是又量了一下DMI、PCI、LPC、SPI的值是没有问题,没道理啊,难道不是南桥的问题或是换上去的南桥有问题?
实在不想去干桥了,于是翻了个IO换掉,还是一样开机没变化,于是重点又回到南桥上了,找了一个确认好的GB桥重新植珠焊上去。
再次满怀期待的按下开关开机,然后哈哈哈哈,问题终于还是没变化一个鸟样,此时内心已完全崩溃。
然后陷入沉默,各种想,由于这板没图能查的该查的都查了,也没办法了。
就想着换个BIOS芯片再刷个程序看看如果还不行就只有放生了。找了一下也没找到一样的BIOS芯片,后面找了一个华绑的芯片刷个程序焊上去再测。(原机BIOS是MX25L1605换上去的是25X16AV)

再测PCI_FRAME#看到了涮涮的波形出来。

此时不说也知道喇叭报警了,插上内存然后就显示了。

换下的东西,还有此板本身的桥还没放上来。

后话:
  之前一直认为拆掉SPI的BIOS芯片之后,在BIOS焊盘1、5、6脚能测到持续的波形,装上BIOS芯片后2脚有两次下拉动作的话应该是CPU寻址到BIOS了,因为此板的原因,后面在G31与G41的板子上面做了一下实验,人为去拉低CPU的PG或者复位在不装BIOS的情况下也能测到持续波形,装上去2脚也能测到两次不完整的下拉动作。也做过测试有些板是测不到PCI_FRAME#与LPC_FRAME#可能是我示波器的问题(普源50M的),测到的只是电压的上升过程。由于现在事情比较多也没多的时间去做实验,本人不才希望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判断CPU寻址完成的条件分享一下。

 会员11128222元2022-10-22 09:40

网友A:
坐凤城版主的沙发,这个你都说了好几天了今天编辑好发上来了,看来是真忙,这板子那天您指导的我换了GB还是卡LOGO。我还在没事做就拿出来揣摩,不知道有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凤城版主的沙发,这个你都说了好几天了今天编辑好发上来了,看来是真忙,这板子那天您指导的我换了GB还是 ...

卡LOGO一般还是南桥这块的问题,USB模块、SATA模块、声卡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凤城版主的沙发,这个你都说了好几天了今天编辑好发上来了,看来是真忙,这板子那天您指导的我换了GB还是 ...

等下发你一个开机过程的资料你研究一下吧,注意邮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下发你一个开机过程的资料你研究一下吧,注意邮件。

恩,谢了,因为此事已经麻烦你好多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谢了,因为此事已经麻烦你好多次了

客气了,邮件发给你了,【检测系统资源】看看这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谢了,因为此事已经麻烦你好多次了

你也可以参考下我的这个帖子里面换个别的BIOS芯片刷个程序试试不要用MX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参考下我的这个帖子里面换个别的BIOS芯片刷个程序试试不要用MX的芯片

看了你的帖子我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个了,您发送的文件已经收到,我学习学习,再次感谢,折腾完有什么进展我到时候反馈给你

网友:
难道是楼主误杀桥和io了?已加分

网友C:
难道只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只是bios程序坏了?

应该是BIOS芯片内部OTP的问题

网友D:
奇怪,前面不是刷了好几个了吗?怎么后面刷多了一个才好啊!

网友D:
我一直在想,笔记本的南桥跟台式机的南桥是否可以通用,今天看楼主GB用GBM代替,那
1. FB 还有EB DB等是否是同样道理?
2. 台式机用笔记本的可以代换,那么笔记本是否也可以用台式机的代换?
3. H55 H61以上的也可以代换吗?
4.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笔记本功能不如台式机的功能强大,那么用笔记本的南桥换去台式机上,是否能达到原来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IOS芯片内部OTP的问题

这个芯片好像是没有otp的吧,这个只是普通的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想,笔记本的南桥跟台式机的南桥是否可以通用,今天看楼主GB用GBM代替,那
1. FB 还有EB DB等是否 ...

GBM 代GB  IBM代IB这两个我试过确定是OK。其他的没有试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好像是没有otp的吧,这个只是普通的芯片吧

如果没有OTP的话,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了,用一模一样的芯片刷程序装上去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奇怪,前面不是刷了好几个了吗?怎么后面刷多了一个才好啊!

之前用的是与原机BIOS芯片一样的芯片MX25L16的芯片刷的,最后换了一个华绑25X16的芯片刷的程序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的是与原机BIOS芯片一样的芯片MX25L16的芯片刷的,最后换了一个华绑25X16的芯片刷的程序上去的。

又一个奇怪的故障 哈哈,无法解释,而且还是用一样的芯片,一般都是容量一样电压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BM 代GB  IBM代IB这两个我试过确定是OK。其他的没有试过不清楚。

反过来台式机GB 跟IB 换到笔记本上去试过没有?

网友:
修板不容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反过来台式机GB 跟IB 换到笔记本上去试过没有?

台机换笔记本上去是不行的

网友E:
在笔记本中很多换芯片刷 不行(芯片容量一样)
特比是是一些比较新的板子
OTP应该是一方面原因了

楼主的帖子值得学习……走弯路的维修更值得多分析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笔记本中很多换芯片刷 不行(芯片容量一样)
特比是是一些比较新的板子
OTP应该是一方面原因了

新出的好多是1.8v的了,这样的不能用3.3的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出的好多是1.8v的了,这样的不能用3.3的代...

对 供电也是因素之一  1.8的在较新的板子上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机换笔记本上去是不行的

恩,今天看凤大哥的帖子收获不少,以后会多关注,多发点经验贴,造福一下大家哈

网友:
实际我想维修要是拿得准哪里好坏就不难了

网友F:
原机BIOS芯片是坏了还是没坏   干了这么多东西 也不知道是干哪个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机BIOS芯片是坏了还是没坏   干了这么多东西 也不知道是干哪个好的

原BIOS芯片没坏,说了我怀疑是BIOS芯片OTP的问题,但是他们又说这个芯片没有OTP,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提供了好多维修的经验,很值得好好的学习,可以发“【检测系统资源】”这个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应该就是BIOS程序坏了,要用别的品牌的芯片代换才好暂时还没遇到过,又学到经验了,加分赞一个。

网友:
380我一般都是修道内存边上的小6脚坏其他没要遇到股哟

网友:
GB和GBM的南桥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邮件发给你了,【检测系统资源】看看这步吧。

能给我一份吗?792017339@qq。com   我有个V星G41 帧信号有下拉不跑码的主板  研究下 多谢

网友G:
楼主 之前刷BIOS 换芯片 怎么可能呢 奇葩

网友:
大概明白了是BISO坏了

网友:
这个只是普通的芯片吧

网友:
其他的没有试过不清楚。

网友:
原装板的BIOS坏的多    先简单再复杂

网友:
谢谢了  我遇到过的都是换南桥的,南桥发烫,还有是点亮USB 不能用,这次又学到了,谢了

网友H:
主机现在很少下这么深的功夫修了

网友:
可以发一份“检测系统资源”给我吗,最近这方面好像混乱,想研究下

网友:
笔记本南桥带M可以代台机主板,有机会要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BIOS芯片没坏,说了我怀疑是BIOS芯片OTP的问题,但是他们又说这个芯片没有OTP,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解释不了就算了   修好就拉倒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一个台式机的板子都能那么花心思修!!!请问楼主你这主板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主板修好了也挣不到工钱,就是兴趣,修好了就高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 之前刷BIOS 换芯片 怎么可能呢 奇葩

发给你了,查收一下,之前是用同样芯片写的程序,最后是用另外牌子的BIOS芯片写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机现在很少下这么深的功夫修了

是啊,花了不少时间,最悲剧的是修好后客户最后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你了,查收一下,之前是用同样芯片写的程序,最后是用另外牌子的BIOS芯片写的程序

谢谢你 。。。。。我研究下

网友:
把BIOS程序供出来啊,我刚搜了下没发现有....

网友:
学习了,留下来以后使用

网友:
楼主这经验很值得吸收,估计也有人走了弯路,看了清醒

网友:
我也遇到过原机BIOS芯片刷了不亮机  换个BIOS芯片就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主板还么出力修,已经不值得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佩服

网友:
楼主修板,发贴不容易啊,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走了弯路是由于经验造成的,不过,总算是把机器修好了。赞

网友:
先赞一个吧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I:
折BIOS后示波器点它引脚上同样会有波形,因cpU要读取BIOS,我一般测资

网友I:
量测它的第六脚,另外量它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折BIOS后示波器点它引脚上同样会有波形,因cpU要读取BIOS,我一般测资

看后话里面有说明了,我在G31 G41的板子上做过试验,人式拉低CPU的复位或者PG同样也能测到波形的。请问CPU本身工作条件都不满足他还怎么去读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量测它的第六脚,另外量它的对地阻值

仔细看看帖子内容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 下,高手们用示波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奇怪,前面不是刷了好几个了吗?怎么后面刷多了一个才好啊!

为什么与原件一样得芯片刷上去不行,反而用别的厂家的BIOS芯片就可以,难道那块主板上的BIOS以前被人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与原件一样得芯片刷上去不行,反而用别的厂家的BIOS芯片就可以,难道那块主板上的BIOS以前被人换过 ...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故障,我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个BIOS有OTP了

网友K:
示波器多少钱。以后也买一个

网友:
收藏了以后我也免得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与原件一样得芯片刷上去不行,反而用别的厂家的BIOS芯片就可以,难道那块主板上的BIOS以前被人换过 ...

确定没有被修过,BIOS没有焊过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K:
示波器多少钱。以后也买一个

可咨询迅维淘宝店:https://szfix.taobao.com/
现在做维修示波器就与几年前BGA一样也属于必备设备了。
没有示波器修很多电路很吃力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故障,我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个BIOS有OTP了

otp具体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有被修过,BIOS没有焊过的痕迹

额!那不是很奇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otp具体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494 参考这个吧,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494 参考这个吧,我也不是很懂。

哦!;先谢了!我先进去看看。

网友:
高手啊,我看这种板子就放弃了

网友:
好久都没有看见你发贴了,

网友:
LOGE卡南桥可能最大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换io  最后再刷bios。。。。我想问问这个他原来的bios和io是好的吗?我习惯先换io ,不行看看诊断卡乱码我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