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触发不起来。

楼主(2016-01-10):
苹果A1286,触发不起来。电源灯也不亮,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问从哪里修起

网友A:
手里现在也有这个机器 通电不显示

网友:
查PP3V42_G3H、ACOK和ONE_WIRE总线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里现在也有这个机器 通电不显示

其实我是没分下载才发的,【迅维】不要搞10分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是没分下载才发的,【迅维】不要搞10分下载啊

既然你是为了下载分才发的,相信你是有维修思路的,如果机器修好了,不妨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一个经验帖子足够你下载很多图纸了

网友:
我们回复是那么的多余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66666     顶一下

网友:
维修没思路就跟不会修差不多

网友:
查PP3V42_G3H,然后公共点,然后小绿灯电路,然后查EC

网友:
绿灯没亮查侍机3.42V,充电感 8.2V 和3.3V ,ACOK,E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