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复位灯一闪一闪求助!

楼主(2016-01-10):
如题!V星G41主板(MS-7714 VER1.0)主板复位灯一闪一闪!量了各大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也正常!量了USB和PS/2的5V也有!换了时钟芯片也不行!各位大神,会是BIOS问题吗?求各位大神/维友们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A:
复位灯闪    复位还正常    电压不跳吗复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闪    复位还正常    电压不跳吗复位的

量了不会啊!所以就要请教各位大神啊!版主,你应该有修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了不会啊!所以就要请教各位大神啊!版主,你应该有修过吧!

我没修过   我碰到的都是复位电压在跳的  灯才闪    你的诊断卡木有问题吧

网友:
G41 G31的板子不跑码不会这样,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不用管你这板得按不跑码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过   我碰到的都是复位电压在跳的  灯才闪    你的诊断卡木有问题吧

诊断卡没问题!

网友:
那就见了鬼了

网友C:
一般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D:
换南桥把.90%都是

网友E:
有没有看看那桥,过1

网友E:
G41抓板bios不管这些。你看看桥吧

网友E:
G41 看看是不是GB的南桥,bios不管这些

网友:
BIOS的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电压有问题

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电压有问题

闪的时候电压竟然还不会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南桥把.90%都是

换南桥?这种故障是南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看看那桥,过1

“有没有看看那桥,过1”l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G41抓板bios不管这些。你看看桥吧

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BIOS电压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G41 看看是不是GB的南桥,bios不管这些

英特主板CPU座子会虚焊吗?

网友:
BIOS 串口管理芯片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特主板CPU座子会虚焊吗?

会某些厂家代工的板子有这个问题,不过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看看那桥,过1”l不懂!

这是打错了,。。

网友:
跑码吗?可以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按不跑码来维修

网友:
学学习习!!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技嘉一闪一闪是时钟的事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现在量一下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坐等解决,以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过   我碰到的都是复位电压在跳的  灯才闪    你的诊断卡木有问题吧

我也碰到过复位电压来回跳,然后复位灯闪,其他供电。时钟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过复位电压来回跳,然后复位灯闪,其他供电。时钟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

复位灯闪的  应该是跑码不过内存   然后 主板在一直复位  试图过内存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BIOS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你量下电池,要是3v被拉低,就直接换I/O。

网友:
查CPURST#,HT总线,DMI总线。

网友:
手头好几块都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V星的BIOS也是比较容易坏的,刷个BIOS先。。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按不跑码的检修流程来修

网友:
量一下系统管理总线看看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不跑码就会这样

网友(2016-02-24):
如果板子上没有发烫的元件,准备换桥吧,GB很多桥坏就是这样的情况,有复位不跑码的,这板得当不跑码来修

网友:
复位灯还是一秒闪一次就我当不跑吗维修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各电源好信号,也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