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A55-C PLUS 诊断卡代码94 93 求助

楼主(2016-01-10):
华硕主板A55-C PLUS 诊断卡代码94 93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新板子可以拿去保修吧

网友:
感觉新板子修的几率很小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测下主板各项电压,你都知道不是桥的问题了,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A:
你就说两个代码无法判断,如果开机直接显示这个代码就是没跑码,如果跑这个代码建议你插上喇叭看看这代码是在内存前还是内存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两个代码无法判断,如果开机直接显示这个代码就是没跑码,如果跑这个代码建议你插上喇叭看看这代码是 ...

在内存前喇叭是不是没有发出声音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内存前喇叭是不是没有发出声音的呢

不是的  插上喇叭  把内存拿掉  如果主板过了内存 而你没插的话  就会报警   然后再插上内存  不报警的话 就过了内存   还叫的话 就档在内存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  插上喇叭  把内存拿掉  如果主板过了内存 而你没插的话  就会报警   然后再插上内存  不报警的话 ...

一时想明白了谢谢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时想明白了谢谢的分析

哈哈  你也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CPU的问题 大意了 没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