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10):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DELL 5520  按开关不触发  上可调待机0.005A   我以为3/5V已经出来了  拆机 实测PL200和pl201都是0V ,刷个BIOS一样,我发现在插可调的时候,电流有一点点有变化 ,从0.007到0.005,于是认为可能3/5V应该出来了一样 又掉了  实测确实如此  ,在插电瞬间,用万用表测PL200,跳到3.3马上掉到0,同样用万用表测PL201,跳到3点几就掉 ,于是认为是5V引起的掉电。把5V的电感后级抬起,测焊阻值正常 。插上电 5V电感上居然有16点几V,确定为上管短路。实测 G-S短。换了 OK

网友:
小小白学习维修经验中,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5V电感上居然有16点几V,是由上管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