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无法充电求助。

楼主(2016-01-10):
iphone5充不进去电。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充电没用反应。C272测不到电压。所以先把Q2拆了短接。短接后C272有电压了。但是还是充不进去。电池一点电都没有的时候,插上充电器显示充电。开机后就不充电了。连接电脑有时候没反应,有时候显示此电缆未经过认证无法充电。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是Q4的话我还可以再拆下来短接一下。是U2的话就不想搞了。风险太大了。

网友A:
直接干U2吧,芯片直接弄碎或者烙铁烫,尽量保主板

网友:
没掉件的话,u2还是可以搞的,风险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U2吧,芯片直接弄碎或者烙铁烫,尽量保主板

你拆和装U2是怎么搞的啊?

网友:
手机看上去挺新的,搞坏了估计顾客肯定是不干。先跟他说风险,看他修不修。

网友:
就是U2的事,你可以CPU上贴个隔热胶带再吹或者上边放个散热的铜片。最好高温快干,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你好在不在

网友:
直接干U2,手机不充电多半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干U2

网友:
多半是u2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