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黑SL410 加电上8.8

楼主(2016-01-10):
此机器没有修过  自动上电   电流上0.8  BIOS已经刷过  故障依旧   没有积分   现在比较急  那位好心人士   发张图纸  感激不尽    811261831

网友:
独显的么?

网友:
我这是独显的

网友:
集显 独显呀 给个版号呀 给你穿个

网友:
谢谢  是的   独显的   现在自动上电   电流上0.6   昨天来了10几台笔记本都要崩溃了   都是疑难杂症

网友:
我没有 你找找看起

网友A:
显卡吧,这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B:
被标题吓到了 8.8 我还说什么高档电流表。。 电流有没有跳变 集显跑马了的话 刷个BIOS 没跑马就照时序查了 这机器修到很多都是没待机跟显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吧,这机器显卡爱坏

验证了你的话  此机器显卡彻底坏了   更换一个新的上去已经OK  打黑胶的板子 还掉点

网友:
拔掉内存看看电流是否有变化!若有说明过了内存,若没有请检查CPU的所有供电,平台复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标题吓到了 8.8 我还说什么高档电流表。。 电流有没有跳变 集显跑马了的话 刷个BIOS 没跑马就照时序查了  ...

不好意思  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