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AM SE

楼主(2016-01-10):
板子触发不了 强制上电 摸到IO好像有点温  你们看下吧

网友A:
先更换io试一下,光看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io试一下,光看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还有啊  那个开关开启信号PWR_BTN#是有的

网友B:
IO到桥的请求上电信号  有3.3??高低高有没有  RSMRST有没有

网友C:
RSMRST没电压先打下这个脚的对地值,没短路就先把排阻换掉,换掉不行再换I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O到桥的请求上电信号  有3.3??高低高有没有  RSMRST有没有

有3.3     触发不了所以没跳变   我找了一下没有RSMRST这个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SMRST没电压先打下这个脚的对地值,没短路就先把排阻换掉,换掉不行再换IO

我测了一下 RSMRST排阻一端是100欧姆   IO的RSMRST是500欧  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了一下 RSMRST排阻一端是100欧姆   IO的RSMRST是500欧  有问题么

这个是对的

网友:
我觉得io坏的可能最大。测它供电有3.3v吗,如果挑起或者摘掉io供电正常了就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3.3     触发不了所以没跳变   我找了一下没有RSMRST这个信号

没跳变就不正常了   查EC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