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不到一秒立刻黑屏?

楼主(2016-01-10):
求助,优派va702显示器,从开机显示bios自检,到进去XP系统,每个画面都显示不到一秒立刻黑屏,进去xp桌面后就一直黑屏了。拔掉电源再插,瞬间能显示但不到一秒又黑屏了。

用强光照射屏幕无显示。还有显示器上的提示灯也是正常的常亮,证明有信号输入吧?

请问什么问题,怎么修?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显示器的,所以请朋友们能讲解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
换了Linux系统也是故障,跟系统无关。

网友A:
检查电源板和高压板,以及灯管。

网友:
电源保护了

网友B:
供电有短路   上电就保护了        查5V  12V的电容  以及后级

网友C:
灯管,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板和高压板,以及灯管。

谢谢,我不懂显示器维修,如果能详细点将不甚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高压板@@@@

谢谢,我不懂显示器维修,如果能详细点将不甚感激!

网友D:
这个简单,不是管灯就是升压板。如果你有一路升压板可能一根一根灯管测试一下。也有可能是升压板与灯都有问题,慢慢测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先拆机上图,再讲维修

网友E:
改个高压先试试,看看故障解决没!

网友F:
想办法先找一组灯管逐一测试.确认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 灯管 电容 整流二极管

网友:
灯管烧了 或者有短路

网友G:
建议你还送到专业维修店吧,没有一点基础的话,修不好反而会弄费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不是管灯就是升压板。如果你有一路升压板可能一根一根灯管测试一下。也有可能是升压板与灯都有问 ...

谢谢,我没有测试仪器,看来要先试升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个高压先试试,看看故障解决没!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办法先找一组灯管逐一测试.确认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还送到专业维修店吧,没有一点基础的话,修不好反而会弄费显示器

感谢回复,主要是小地方附近都没有专业的维修,只能自己动手,想看看能不能换电容之类的方法能不能行,不行就直接淘宝买板,关键是太多板不知道换哪个,所以才来问的。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还送到专业维修店吧,没有一点基础的话,修不好反而会弄费显示器

版主,如果我换版的话换哪块?网上有人说这显示器的电源和升压板好像是一体的,我没拆不知道,是不是淘宝买同型号的显示器拆机板换就可以了?但是上面又有朋友说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偏偏我没仪器测试。我想问问如果是灯管坏的话,用强光照射是不是有显示只是无背光的情况?反正我强光照射半天没看到有什么显示。

网友:
维修有危险建议去找个老师傅维修吧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查一下供电

网友:
灯管坏或高压板坏

网友:
灯管的问题多点,也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没有维修过的,更换电源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短路   上电就保护了        查5V  12V的电容  以及后级

去保护不稳定吧,迟早是问题啊

网友: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供电短路,查5V,
12V电压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回复,主要是小地方附近都没有专业的维修,只能自己动手,想看看能不能换电容之类的方法能不能行,不 ...

因该动手拆机,然后确定故障是缺路保护了,还是升压部分,不要机器都不打开就自己猜测并且和大家一起估计

网友:
这个不是灯管就是高压的问题。。。不到一秒就灭  估计是灯管问题。。。。

网友:
要先拆机测一测电源到底是否正常先。

网友:
绝对是 灯管

网友:
直接外接高压板试试,看屏能一直显示不,能显示的话就高压板灯管问题,不能的话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找专人维修啊。。。

网友:
你可真逗,一看即知道你不是同行,就是想学起码也要提供详细资料吧,要是自己想修就先把后盖打开,看看内部具体情况再提问啊。你这种问法就和到医院直接和大夫说我病啦,哪里不好受我也不知道,你检测一下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