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咨询,苹果IPAD主板上的升压线圈坏了。

楼主(2016-01-10):
求助咨询,苹果IPAD主板上的升压线圈坏了。,是不是随便从个
手机
上找个超不多大小的安装上就可以用,还是必须一模一样才可以
手机

网友:
买点料板拆料呗,BUCK电感不要随便换

网友:
不能乱换的,要参数一样的。最好从坏的IPAD板上拆。

网友:
感謝大大增進我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