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碁 E1-471G 请教BIOS芯片位置。BIOS被我刷坏了。

楼主(2016-01-10):
本人只能算个技术宅,不是那些电脑城的。不用这个盈利。
上周本子win10不停地提示硬盘故障,但怎么扫描检测都没发现故障,于是一边升级windows补丁一边顺手升级了第三方制作的UEFI的BIOS,结果不知道哪里搞了一下。重启后无法开机了,直接黑屏,电源灯长亮,不读硬盘和U盘。盲刷也黑屏,电源灯闪烁,USB不读但通电。
周六联系了售后维修站,问了能不能修。结果售后说要问问总部让我等电话。到现在都没联系我。估计不换主板人家也不想修。

手里有一个之前刷路由器时买的CH314xxx的单片机。网上有说主板BIOS可以通过这个刷写修复。但不知道BIOS芯片位置,也不知道改刷入的文件是哪种。请教各位大神。指导我一下,不胜感激。

E1-471G,CPU:i3-3110M,GPU:GT630M,RAM:4G,HDD:500G 东芝。lvy平台的。

补充内容 (2016-1-13 00:05):
好像,我升级后直接就给盲刷了(我也忘了升级后有没有再开机)。为了升级成UEFI的,以前升级没问题。这次不知道是不是关机突然导致U盘里的FD文件没有写入完整(大小是对的)。应该是盲刷后才开不开机的。

补充内容 (2016-1-22 19:32):
ok,淘宝买了个烧写夹子,然后从论坛里找了个对应的固件,刷进去OK了。刷的时候一定要扣点电池,断开所有主板的连接线。CPU等硬件可以不拆掉。

补充内容 (2016-1-24 02:23):
...无语,刚才开机玩会儿,结果发现,声卡没了。硬件管理中根本就没声卡了。。。还得找固件。。。

补充内容 (2021-3-12 12:33):
啊,才发现这里有个没补充后续结果的,
主板废了,夹子直连刷的,烧掉了CPU,主板,键盘,无线网卡。
买了个CPU ,TB置换了主板,结果发热高,比以前高大约20°,Inter MEI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进BIOS偶尔会卡半天

网友A:
机器已经升级添加过其他硬件了,加了4G条。换了固态盘。
提示故障的硬盘是128G饥饿鲨固态硬盘。怎么检测扫描都没事。SMART也都白条正常。
所以手贱刷了一下BIOS固件。。。

网友B: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
你要是没有刷过 这个第一次很复杂的 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非要自己研究 可以发个图片  告诉你BIOS位置  这个资料论坛有的

网友C:
建议上传主板正反面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上传主板正反面图片。

好的,我周六日了再拆开本子补图,谢谢。有两个winbord的闪存芯片,但他们位于触摸板下面。我也不敢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
你要是没有刷过 这个第一次很复杂的 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非要自己研究 可以发 ...

好的,我周六日了再拆开本子补图,谢谢。有两个winbord的闪存芯片,但他们位于触摸板下面。不确定是不是。说起扩大,售后不管,也就等于废了。去电脑城又不想去,我们这里的电脑城奸商居多。不敢去。别修好了BIOS其他再给我弄坏或者偷换,我不相信我们这边电脑城的,与其当板砖还不如我直接去淘宝买个二手主板或者自己捣鼓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升级添加过其他硬件了,加了4G条。换了固态盘。
提示故障的硬盘是128G饥饿鲨固态硬盘。怎么检测扫 ...

好像,我升级后直接就给盲刷了(我也忘了升级后有没有先开机)。为了升级成UEFI的方便支持GTP,以前升级没问题。这次不知道是不是关机突然导致U盘里的FD文件没有写入完整(大小是对的)。可能是盲刷后才开不开机的。

网友:
正面
正面

正面右下角,我怀疑是BIOS闪存的位置。两个华邦的闪存。

——————————————————————————————————
这里是背面的。我看了一圈,都不像是网上说的闪存芯片。

压缩了下,担心论坛限制。
这个是原图打包的。
https://yunpan.cn/crjI6wZsspAId  访问密码 6e9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上传主板正反面图片。

上传好了,有一个位置是两个华邦的闪存。我觉得是。但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
你要是没有刷过 这个第一次很复杂的 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非要自己研究 可以发 ...

你好,我已经上传好了。我置顶到2楼的位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传好了,有一个位置是两个华邦的闪存。我觉得是。但不确定。

红框中就是BIOS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红框中就是BIOS芯片。

嗯,谢谢。如果我买个那种烧录夹子能直接读写不?主板其他元件会不会干扰刷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如果我买个那种烧录夹子能直接读写不?主板其他元件会不会干扰刷写啊?

这种是SOP16的测试夹,要使用SOP8的,具体我是没有使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SOP16的测试夹,要使用SOP8的,具体我是没有使用过。

嗯,买的是spo8的。只不过找不到合适的图所以放上这个了。我试试吧。不敢拖焊了,已经搞废一个路由器了。 主板不敢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框中就是BIOS芯片。

多谢,已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SOP16的测试夹,要使用SOP8的,具体我是没有使用过。

谢谢,我试了,没问题,可以直接烧写,不过得去掉主板电池。电源什么的都要断开最好。第一次没有断开,结果连电源都开不开了,后来扣点电池好了。

网友:
买一个普通的编程器主要刷25,24系列的也没多钱,何必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