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a/bga中怎么知道pin中的a1,m6之类针到底是哪个针?

楼主(2016-01-10):
如题
有规律吗?比如最外围是a,每往里进一层变b,C,D,E,F,G,等。
然后最外围右上角有个三角缺角之类算是启始1针?

网友:
自己找到办法了。
金手指(上角缺角)开始横着1,2,3。。。。。
树着abcd,其中没有I、O、Q、S、X、Z这6个符号,因为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提出的工程制图标准:MIL-STD-100,里面规定I、O、Q、S、X、Z这6个字母不用作封装的管脚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