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blos如何刷

楼主(2016-01-10):
联想y450blos如何刷有视频教程吗

网友A:
笔记本状态不一样,刷的方法也不一样,能进系统,可以在系统下面刷,点不亮,要用编程器刷,

网友:
如何用编程器刷

我这笔记本一开一下升到了1.7是blos的问题吗

网友(2016-04-12):
你是刚学的电脑 吗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网友(2016-08-18):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状态不一样,刷的方法也不一样,能进系统,可以在系统下面刷,点不亮,要用编程器刷,

系统下也可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