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提示Pri Master Hard Disk:S.M.A.R.T. Status BAD B ...
硬盘提示Pri Master Hard Disk:S.M.A.R.T. 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楼主(2016-01-10):
如题硬盘提示Pri Master Hard Disk:S.M.A.R.T. 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按F1才能进 硬盘检测没问题 能进系统也不卡 主板梅洁H61 求图片教材
硬盘

网友:
提示有坏道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 这个提示给去掉啊

网友:
提示是可以关掉的

网友:
修复的话要用专业软件。

网友:
硬盘已经有问题了,mhdd并不能说明 你的硬盘就是好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 换了 硬盘不提示了,就是硬盘问题咯。。换了还是提示,那就是主板咯。

网友:
硬盘SMART监测功能损坏,也意谓着固件模块有损坏,若有重要数据及时备份。。。若要设置直接启动,看主板BIOS是否支持。

网友:
Disk:S.M.A.R.T.表出错,进:S.M.A.R.T.表看看 有没有报警

网友:
进F3T清SMART报错就可以了。别的不要乱点不然只能是越来越坏

网友:
这个是硬盘的smart固件报错了应该是硬盘的健康部分的05数据过多导致的如果是西数希捷这些就请一下smar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