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30 开机提示键盘错误!

楼主(2016-01-10):
主板 没PS/2接口           开机提示键盘错误    键盘用不了        usB阻值正常

是不是要换桥??           HM57

有木有那位大神修过?

提供点建议      搞好了   转账100积分!

网友:
换南桥                应该可以好!

网友A:
这个你开机按F2看下接USB键盘能不能进BIOS,如果BIOS能用那么说是BIOS设置的问题,如果不行,就得查USB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如果查 USB 接口都正常 可以 换多几个键盘试下 哪怕是新的键盘 也拿出来试下  我见过真有挑键盘的

网友B:
插上了键盘还是提示出错   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测到 都是好的  多换几个键盘试下   哪怕是 新的键盘也多换个试试  真试过 挑键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测到 都是好的  多换几个键盘试下   哪怕是 新的键盘也多换个试试  真试过 挑键盘的

换了   3个    感觉南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了键盘还是提示出错   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我也是这么估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开机按F2看下接USB键盘能不能进BIOS,如果BIOS能用那么说是BIOS设置的问题,如果不行,就得查USB的工 ...

进不去                   U口  没反应!

网友:
换板 绝对好   分给我把楼主  我好缺分

网友E:
我觉得楼主可以换个屏试试  因为屏里面有码程序的  三星就有很多 换了屏键盘就不行的  DELL 我就不晓得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主可以换个屏试试  因为屏里面有码程序的  三星就有很多 换了屏键盘就不行的  DELL 我就不晓得了   ...

一体机              应该不管屏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进不去                   U口  没反应!

测USB工作 条件吧,打值,供电,时钟,如果主板上电压选择跳线跑到5VCC试试别跳5VSB,还有一个就是南桥USB模块的偏置电阻,没图的话这个电阻不好查,只能拆掉南桥从脚位往外跑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USB工作 条件吧,打值,供电,时钟,如果主板上电压选择跳线跑到5VCC试试别跳5VSB,还有一个就是南桥US ...

好像没图纸               打算换个南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图纸               打算换个南桥   试试!

还是先测下USB的时钟先吧
时钟芯片48M的,先确认下时钟没问题再换。

网友:
已解决            换南桥!

网友:
没PS/2  只有南桥了.  时钟也是集成在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