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找不到声卡,求思路。

楼主(2016-01-10):
苹果imac,820-3126-a,开机没有chiming声音。

查L6210烧毁,查后面电路,C6207短路。

修复后电压正常,还是没有声音。

换声卡芯片CS4206B,一样情况。

问题一,这个声卡没有时钟?
问题2,由于开机测试需要显卡,安装显卡后,就不能测试声卡了。。。。

网友A:
系统里面看一下能不能认到声卡,如果能认到声卡且驱动都能正常的话,那么声卡条件就不用去查了,如果能外接外接个耳机试试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B:
没有声音  换了声卡芯片不行  就只有一个一个条件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面看一下能不能认到声卡,如果能认到声卡且驱动都能正常的话,那么声卡条件就不用去查了,如果能外接 ...

谢谢凤城,系统忍不出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声音  换了声卡芯片不行  就只有一个一个条件查了。。

谢谢雄伟,请问该怎么查,已查:

Rest 3.3v ok
供电 4.5v ok, 5v ok

网友:
更新一下,不但声卡不工作,雷电接外接显示器,正常启动后也没输出显示,这2个故障有可能是同一个问题。有同学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