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onda H61N v2.0 不触发

楼主(2016-01-10):
EC是NCT5577D ,21脚待机电压正常,49脚rsmres3.3V正常,按开关有29脚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28脚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到南桥  ,更换EC ,完美亮机

网友:
21脚待机电压 3VSB ,如何编辑?

网友:
修得比较简单

网友:
简单  明了

网友:
28脚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到南桥,很明显EC损坏。

网友A:
不是修得比较简单,是思路清晰所以简单,IO待机供电正常之后收到信号不工作,就等老板给一个人开了工资叫他去工作他不工作,肯定得换了他。

网友:
还是是坏IC  涉及到跑线的就头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修得比较简单,是思路清晰所以简单,IO待机供电正常之后收到信号不工作,就等老板给一个人开了工资叫 ...

这种情况南桥损坏也会导致28脚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南桥损坏也会导致28脚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没遇到过南桥坏只影响28脚电压的,要么都是南桥直接短路,导致待机电压转换芯片发热,要么就是USB直接对地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南桥坏只影响28脚电压的,要么都是南桥直接短路,导致待机电压转换芯片发热,要么就是USB直接对 ...

usb直接短路也会造成主板无法开机有时候

网友(2016-11-18):
不一定都是坏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