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触发掉电自动重启在掉电一例

楼主(2016-01-10):
   事后回忆,望大家有错不究。
   下午接到一个技嘉板子,满是灰尘,洗板水大洗过后,放测试台。
    加点掉电再重启再掉电,以为瞬断,开始测量各大电路是否短路,测到内存发现一个场管G,S有导通迹象阻值只有几欧,于是心怀秒板的心情换掉场管,开始测试情况依旧。
掉电瞬间测量内存,cpu,桥,总线电压正常
后经师傅出马,交换技嘉专属双bios,顺利开机。

网友A:
供电正常时钟不测吗  直接刷BIOS。。。

网友:
交换技嘉专属双bios,这是个小技巧啊,以后维修可以借鉴。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坏的确实挺多的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

网友:
好多技嘉的板子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时钟不测吗  直接刷BIOS。。。

回忆有失误,中间测得pci-e A13 A14  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