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可以强行通电吗?

楼主(2016-01-10):
就是短接绿线,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掉电太快测不到电压。。。

网友A:
如果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强行通电测试,短路的情况下先解决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强行通电测试,短路的情况下先解决短路

哦  明白了

网友:
如果不短路,只是掉电或者不上电,可以这么干

网友:
多数的板子短路再触发是触发不了的,注意现在很多板缺电压掉电,也会导致再次触发不了。